关于单片机蓝牙的串口通信中断代码修改

楼主(2024-03-31):
请大神帮看一看,这段代码是蓝牙的串口通信中断,Nixie是数码管显示函数,数码管只有在手机点击发送指令时显示1s左右然后就不显示了,想让它一直显示怎么修改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x = SBUF;
        switch (x) {
            case 0x01: Compare = 0,Speed=0; ; break;
            case 0x02: Compare = 50,Speed=1; break;
            case 0x03: Compare = 75,Speed=2; break;
            case 0x04: Compare = 100,Speed=3; break;
        }
            Nixie(1, Speed);
    }
}

网友A:
Nixie(1, Speed);   这个不应放在串口中断里,应放在主函数里,这样它就会时时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xie(1, Speed);   这个不应放在串口中断里,应放在主函数里,这样它就会时时显示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