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斯高通滤波器为什么会引入直流偏置电压?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4-03-31):
设计了一个单增益的二阶巴特沃斯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5 mHz,如图1,仿真发现输入端竟然多了一个直流偏置,而且这个电压会随着电阻电容的取值不同而变化。
示波器中,红色波形为输入,蓝色波形为,图2中红圈为引入的偏置电压。改变RC的取值,发现偏置电压会变化,如图3、4,但是改变RC取值之后的截止频率就不是我想要的范围了。偏置电压明显和器件手册上的值不符合,如图5
求助,为什么会引入这样一个偏置电压呢?该如何解决呢?

图5.期间手册(部分)

图5.期间手册(部分)

图4.再次改变RC取值得到的结果

图4.再次改变RC取值得到的结果

图3.用另一组RC参数的结果

图3.用另一组RC参数的结果

图2.输入、输出波形以及波特图

图2.输入、输出波形以及波特图

图1.电路原理图

图1.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就是Vos和Ib共同作用的结果,高速运放这两个参数都不理想,但是既然是5MHz HPF这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加个电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