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电流,PCB铜箔需多宽

楼主(2024-04-01):
线路板通过10A电流,画PCB时铜箔需多宽

网友A:
Sprint-Layout 6.0 使用 这个,会估计多宽的线、多大的电流。不一定要真画,用来评估一下,也可以。绿色的。

网友B:
这个跟覆铜箔的厚度也有关系,看到很多的大电流的PCB板上的覆铜线路上都用焊锡再厚厚的淌一遍

网友C:
建议开窗上锡……

网友D:
10a 电流比较大  diy 可以 上锡或加铜线

网友E:
如果是持续的10A电流,一般都选择开窗,加锡

网友F:
5mm宽度差不多,散热好的情况下可以用,我有个板子,8A,4mm,散热不好时板子会变色。散热好就没问题。当然开一条窗上点焊锡更好了。如果空间不行,就选厚点的铜箔。不过我那个板子是没有持续的电流,实际上使用时可能大部分时间只有一半左右

网友G:
就是,开窗上锡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H:
可以走10mm宽的走线, 走线上开緑油窗, 8mm左右加铜线上锡, 尽量减少导通电阻和接触电阻. 减少发热,提高可靠性.

网友I:
我6A的电流,线宽3mm,开窗镀锡一直没问题

网友J:
大电流,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开窗上锡。6mm开窗上锡

网友K:
双面板正反面同时布线,两面铜厚1oz加起来就是2oz,四层板内层0.5oz则为3oz,大电流线路尽量不要出现过孔,开窗上锡能过多大电流不好计算,与锡厚度以及铅含量等有关,需要用毫微欧表测量。

网友L:
线宽\铜箔厚度        70um(2 oz)50um(1.5 oz)35um(1 oz)
2.50mm(98mil)        6.00A        5.10A        4.50A
2.00mm(78mil)        5.10A        4.30A        4.00A
1.50mm(59mil)        4.20A        3.50A        3.20A
1.20mm(47mil)        3.60A        3.00A        2.70A
1.00mm(40mil)        3.20A        2.60A        2.30A
0.80mm(32mil)        3.80A        2.40A        2.00A
0.60mm(24mil)        2.30A        1.90A        1.60A
0.40mm(16mil)        1.70A        1.35A        1.10A
0.30mm(12mil)        1.30A        1.10A        0.80A
0.20mm(8mil)        0.90A        0.70A        0.55A
0.15mm(6mil)        0.70A        0.50A        0.20A

网友M:
10A  比较好处理   根据铜厚粗算线宽   走线开窗搪锡

网友N:
必须考虑温升和电路板铜厚,例如,假设温升10摄氏度,10安培的电流至少需要9.36毫米宽。

网友O:
1;可以铜皮开窗 ,后期上锡;
2;大电流走线,不要忽然粗忽然细; 不然粗细交互的地方会成为瓶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P:
理论上需要很大宽度,但是PCB开窗上锡,2mm足够了

网友Q:
参考电磁炉的,家用一般10a

网友R:
是持续电流还是脉冲电流,一般10mm也够了

网友S:
通常按照1OZ铜厚,1mm过2A电流设计,如果开窗镀锡的话可使用更小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开窗上锡是常用的方法

请问底层开窗是 BottomSolder还是BottomPaste?

网友T:
100~200mil,加镀锡层。

楼主:
底层开窗是 BottomSolder还是BottomPa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