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关后电机轻微抖动,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其他三个开关没用,按下K3,电机轻微抖动,然后一会就停止了,断电在通电又能抖动一会这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大佬解惑
#include<reg52.h>
/*****P1.0=A ;P1.1=B ;P1.2=B' ; P1.3=A'****/
//////////////////////////////////////////////////////////////////////////////////////////////
code unsigned char runz[8]={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
code unsigned char runf[8]={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
unsigned char keycan=0;
unsigned char s,i,j,k,z;
int y=30;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void delay(i)
{
for(j=0;j<i;j++)
for(k=0;k<150;k++);
}
void zrun()
{
for(z=0;z<8;z++)
{
P1=runz[z];
delay(y);
}
}
void frun()
{
for(z=0;z<8;z++)
{
P1=runf[z];
delay(y);
}
}
main()
{
while(1)
{
if(P2_0==0)
{
keycan=1;
}
if(P2_1==0)
{
keycan=2;
}
switch (keycan)
{
case 1: zrun();
break;
case 2: frun();
break;
}
if(P2_2==0)
{
y+=5;
}
if(P2_3==0)
{
y-=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