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勒公式的计算

楼主(2024-04-01):
写RX8025程序,读出星期都是0,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索性放弃改用蔡勒公式计算星期算了

楼主:
蔡勒公式计算方便,但是读出的年月日都是BCD码,还要转换成16进制才能带入公式计算吧,谁会BCDM码转16进制的方法思路

网友A:
// BCD 码 转 十进制
#define BCD_TO_DECIMAL(x) ((((x) & 0xf0) >> 4) * 10 + ((x) & 0x0f))
// 十进制 转 BCD 码
#define DECIMAL_TO_BCD(x) ((((x) / 10) << 4) + ((x) % 10))

楼主:
我也找到了,实现了蔡勒公式,喜悦油然而生
;====单字节BCD码转16进制========
;--入口A,---出口A---
BCD_16H:
        MOV B,#10H ;分离十位和个位
        DIV AB
        MOV R1,B
        MOV B,#10
        MUL AB
        ADD A,R1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