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点检测电路为什么和理论分析的不同

楼主(2024-04-01):
电路图 这里的VDD5是5V。

交流电50hz,110V,测得ZERO点和MCU_GND的波形,如下图:

将R7改为10K后,测得的波形,如下图:

这个波形图的最低电压是3.5V,最高电压是4V多。
    为什么电阻改小后,最低电压不是0V了。为什么最低电压的时间占整个周期的时间变小了。望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R3 太大了吧,光耦最小电流1ma

网友B:
先把光耦最关键的参数CTR的意义弄明白。

网友C:
光偶输入输出 供电要合适  过大损坏 过小 失真

楼主:
是的  R3太大了,现在R3=200K.
现在是想分析为什么R7变小,波形的最低电压就不是0V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R3太大了,现在R3=200K.
现在是想分析为什么R7变小,波形的最低电压就不是0V的原因,

光耦电流小,三极管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放大状态,CE端电压不为0.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R3太大了,现在R3=200K.
现在是想分析为什么R7变小,波形的最低电压就不是0V的原因,

200K也大了吧,C2也大了。电流传输比看看。过零的话,尽量让高电平时间短一些。就需要例如30V时就要达到合适的输入电流,例如R3改成3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也大了吧,C2也大了。电流传输比看看。过零的话,尽量让高电平时间短一些。就需要例如30V时就要达到 ...

我们是要过验证的,出口的。 可能考虑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电流小,三极管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放大状态,CE端电压不为0.1v

如果是放大状态,那么UCE小于0.1V,那么波形的最低电压应该是靠近0V啊  事实却是3.多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放大状态,那么UCE小于0.1V,那么波形的最低电压应该是靠近0V啊  事实却是3.多伏

ZERO接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RO接哪里去了???

电路图上标有,另外一端接单片机IO口,这个没影响。配置了外部中断。

网友E:
光耦发射管电流不大时, 接收不饱和, 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电压0伏时, 电阻最大, 电压最高时电阻最小), 这电阻和R7分压, R7越大, 输出分压越小越接近0V.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起来真累,一切问题都在楼主舍不得减小R3的阻值上面,当然这个电阻上面电压是220V,减小了功耗会急剧恶化,那么就用这个经典的电路,既可以低功耗,又能准确的把过零点传递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起来真累,一切问题都在楼主舍不得减小R3的阻值上面,当然这个电阻上面电压是220V,减小了功耗会 ...

什么原理呢?

网友B:
给你个仿真文件,用免费的LTSpice打开,自己研究去吧。

网友C:
光耦输出端可以等效一个电阻 r7变了 分压比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起来真累,一切问题都在楼主舍不得减小R3的阻值上面,当然这个电阻上面电压是220V,减小了功耗会 ...

很不错的电路!当交流电在零点附近时,电容C1会有短暂的放电电流,
这样Q1就能短暂的导通,右边OUT就有短暂的低电平信号,非常巧妙
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的电路!当交流电在零点附近时,电容C1会有短暂的放电电流,
这样Q1就能短暂的导通,右边OUT就有 ...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是R3提供的?挺有意思的这个电路

网友G:
上拉电阻太大,波形严重失真

网友H:
是不是电阻太大了呢,降低一些电阻,电阻改变了,时间常数可能也改变了,重新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发射管电流不大时, 接收不饱和, 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电压0伏时, 电阻最大, 电压最高时电阻最小), 这 ...

大佬 解释的透彻 excell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也大了吧,C2也大了。电流传输比看看。过零的话,尽量让高电平时间短一些。就需要例如30V时就要达到 ...

事情变得有趣了,我把200K改为100K,结果波形得最高电压只有3.4V,远远达不到5V.
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情变得有趣了,我把200K改为100K,结果波形得最高电压只有3.4V,远远达不到5V.
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 ...

因为你不仅改了R3,还改了R7,已经全部都乱套了,还有C2完全是个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的东西,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情变得有趣了,我把200K改为100K,结果波形得最高电压只有3.4V,远远达不到5V.
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 ...

因为你不仅改了R3,还改了R7,都乱套了,你还是冷静一下把现在真实电路画出来。另外C2是个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的东西,一定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