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采集数据正弦信号每个周期的峰谷值

楼主:
朋友们求助,大家好,图里是示波器的信号,上面的正弦波是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下面是单片机输出的方波。目的是采集这个正弦信号每个周期的峰谷值,我现在是整个周期都采了,然后排序找到最大最小的值,这样效率太低,很多数据都是不需要的,我想在只在峰值和谷值附近开启adc,尽可能高的采样率去采集峰谷附件的一段值,因为正好它们都处在方波变化附近。所以想问问怎样每隔一段时间采一段数据?网上搜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定时器触发单次转换,然后DMA搬运,但是这样只是一段时间采一个,不满足我的需求,或者我思路有问题,求大佬们给个思路!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24-04-01):
可以考虑用有施密特输入模式的MCU取样,在正弦波峰谷附近时段打开ADC采样。

网友B:
方波明显是同步信号,在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各采集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再搞搞看吧

网友D:
我是采集后直接跟设的最大值比较,比他大就替换掉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