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的ADC采集使用DMA通道发生错误

楼主:
在用proteus仿真时,用ADC采集电压时,DMA多通道一直采集到电压值一直是零,不知道是不是STM32CubeMx配置错误,还是单片机代码写错了,请大佬指教

屏幕截图 2024-04-01

网友A(2024-05-05):
应该是proteus的问题。经验证:在Proteus8.15版本中 用STM32F103R6进行单通道采集 并采用DMA方式 可以正常读取数据,多通道不行。 另外用STM32F103C8进行DMA串口发送时 也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