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充电时唤醒单片机,断电后自动进入休眠

楼主(2024-04-01):
主要是想实现:充电时,显示电量(ADC),断电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首先有个引脚是充电检测的引脚,然后睡眠时把这个引脚设成唤醒引脚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要有一个唤醒端口,用于充电线插入检测,可以是端口中断,也可以是外部中断
唤醒之后就进行处理,这个端口低电平再进入休眠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9-29):
用比较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