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烧录完LCD屏幕白屏

楼主(2024-04-01):
刚刚用自己写的代码烧进去的时候,突然电脑提示驱动异常,然后LCD屏幕直接白屏(按代码应该会显示文字),之后又试了厂家给的例程,烧录进去之后还是白屏,想问下大手子们这是啥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烧录 没有成功  电路连接正确吗

网友B:
TN类的TFT显示屏在只有背光亮, 没有初始化刷进显示数据之前, 就是白屏的. 并不是屏坏了, 要找到正确的代码, 驱动起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