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炸管问题
#

楼主(2024-04-01):
各位老师请指教 我做低频逆变器,频率30HZ,占空比50,具体情况是我用同样的MOS管做12伏和24伏所用电压的变压器时12伏变压器参数不会炸管,用在24伏时会炸管,24伏时有时候会炸管,我使用的管子参数见图,还有就是24伏的变压器,驱动MOS管的图腾柱电路没有改变,只是前面有降压模块,把24伏降到12伏给图腾柱电路使用

网友A:
频率加到100HZ以上试一下

网友B:
可能变压器磁饱和了,提高频率或增加变压器匝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加电容,222/1000V的就可以

好的,我加个上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MOS管上的反压看看是不是超过MOS耐压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量一下MOS管上的反压看看是不是超过MOS耐压了,电压增大反压应该也会大很多

嗯,一般我都有做尖峰吸收电路,看来要加一个电容才行

网友E:
量一下MOS管上的反压看看是不是超过MOS耐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尖峰吸收电路我有使用,用的是电阻加二极管,接在正和变压器绕组之间,就是MOS管D极接二极管再串电阻 ...

示波器量一下MOS管上的反压看看是不是超过MOS耐压了,电压增大反压应该也会大很多

网友D:
一定要加电容,222/1000V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通常是尖峰电压击穿造成的,变压器的漏感尖峰吸收电路要用小负载先调好,
慢慢提高电压用示波器观察尖峰, ...

嗯,尖峰吸收电路我有使用,用的是电阻加二极管,接在正和变压器绕组之间,就是MOS管D极接二极管再串电阻到电瓶正,要不要在这个电阻处并联一个电容,电容选取多大耐压为好

网友G:
通常是尖峰电压击穿造成的,变压器的漏感尖峰吸收电路要用小负载先调好,
慢慢提高电压用示波器观察尖峰,慢慢加负载观察尖峰,直到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