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一下思路,单片机问题

楼主(2024-04-01):
如图所示,请问该怎么 写?一点思绪也没有, 请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脚触发外部中断。外部中断使能定时器,定时为1分钟产生中断。定时中断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脚触发外部中断。外部中断使能定时器,定时为1分钟产生中断。定时中断判断

上面回复没写完,误发送。定时器中断判断a是否等于30,小于30 a加1 关闭外部中断,等于30打开外部中断,a归0,关闭定时器。

网友B:
设置一个标志位就可以了,
flag=0时,检测到输入3.3V时,开始半小时计时,并将flag置1,此时无论输入什么,程序不作响应,半小时结束后,再将flag=0

网友C: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呀
实在不理解,你可以说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别人就有思路了

网友D:
if(in&&!timer){timer=1;}

网友E:
while(1){                 //大循环
    while(P3^7) {;}    //死等, 直到P3.7为1
    delay(30分钟);      //死等, 30分钟
    P1^0 = 1;           //30分后OUT 为 1
    //P1^0 = 0;         //30分后OUT 为 0
    //P1^0 = !P1^0;  //30分后,OUT取反
}
不用搞太复杂, 直接一步步写就好了. 自己写个延时函数

网友F:
高电平触发中断,中断里进行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