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啥单片机+74hc595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4-04-01):
晚上好,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单片机STC8H8K64U,两个74HC595推动四位数码管,刚开始采用延时程序,hour=1234.可以正常显示1234.后来采用定时中断显示,hour改为1111.显示444.请教一下,这样写程序是否正常,如果错误,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A:
先把211行的k++移到213行之后
确保LED8[k]里k的值不会超过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211行的k++移到213行之后
确保LED8[k]里k的值不会超过4

高手,正常了,现在4个1111了。以前不明白,为啥自加加要放到后面。现在知道了

网友B:
放前边也没问题吧,主要是后面的if(k>=4)改成3才对啊,因为=4就是led[4]就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前边也没问题吧,主要是后面的if(k>=4)改成3才对啊,因为=4就是led[4]就越界了。

不能是3,3就少一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是3,3就少一位了。

3的话就要放前边,4就放后边,总之就是不能让数组越界。不越界还有一个办法,把数组定义大一些。

网友C:
if(K>3){K=0;)这样也可以吧。

网友D:
214、215行应该挪到217~219的括号内部,现在显示4个一样的数字看不出来,如果是1234就有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K>3){K=0;)这样也可以吧。

不可以,采用二楼那位师傅的就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的话就要放前边,4就放后边,总之就是不能让数组越界。不越界还有一个办法,把数组定义大一些。

自加加放到前面,目前hour=1234,试过k=3,4,5.其中3少一位显示,4显示错误,还是少一位,5显示和4一样,最后一位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4、215行应该挪到217~219的括号内部,现在显示4个一样的数字看不出来,如果是1234就有大问题了。

没事,采用二楼那位师傅刚刚好,目前就是12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加加放到前面,目前hour=1234,试过k=3,4,5.其中3少一位显示,4显示错误,还是少一位,5显示和4一样, ...

是,放前边的同时,判定那部分也要放前边,否则K=0的时候就无法参与显示了
或者你把数组改成LED8[5],然后把1234放到LED8[1]~LEN8[4],就一样能显示123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放前边的同时,判定那部分也要放前边,否则K=0的时候就无法参与显示了
或者你把数组改成LED8[5],然 ...

好的,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