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关于单片机C语言按键消抖和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4-04-01):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

//        if(Key()==2)
//        {
//                P2_0=0;
//
//        }
//        if(Key()==1)
//        {
//        P2_0=1;
//
//        }

        if(P3_1==0)
{
        Delay(20);
        while(P3_1==0);
        Delay(20);
        P2_0=0;
}

        if(P3_0==0)
{
        Delay(20);
        while(P3_0==0);
        Delay(20);
        P2_0=1;
}

}

我注释掉的代码使用时按键不灵敏,
没有注释的代码使用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KEY()函数里面的代码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0;

        if(P3_1==0){Delay(20);while(P3_1==0);Delay(20);KeyNumber=1;}
        if(P3_0==0){Delay(20);while(P3_0==0);Delay(20);KeyNumber=2;}
        if(P3_2==0){Delay(20);while(P3_2==0);Delay(20);KeyNumber=3;}
        if(P3_3==0){Delay(20);while(P3_3==0);Delay(20);KeyNumber=4;}

        return KeyNumber;
}

求求大佬能不能帮忙看下,万分感谢,刚学没多久

网友A:
消抖就不应该用死等,不是反应慢就是卡死,应该放在定时中断里面处理,当然这是个不重要的任务,可以用低优先级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抖就不应该用死等,不是反应慢就是卡死,应该放在定时中断里面处理,当然这是个不重要的任务,可以用低优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马上去改代码

网友B:
问题核心在于主函数错误,Key()函数也不对。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2)
                {
                        P2_0=0;
                }
                if(Key()==1)
                {
                        P2_0=1;
                }
        }
}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0;
        if(P3_1==0){Delay(20);if(P3_1==0){while(P3_1==0);KeyNumber=1;}}
        if(P3_0==0){Delay(20);if(P3_0==0){while(P3_0==0);KeyNumber=2;}}
        if(P3_2==0){Delay(20);if(P3_2==0){while(P3_2==0);KeyNumber=3;}}
        if(P3_4==0){Delay(20);if(P3_4==0){while(P3_4==0);KeyNumber=4;}}
        return KeyNumb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核心在于主函数错误,Key()函数也不对。
#include
#include "Delay.h"

谢谢您的回复,麻烦您说一下是哪里的错误吗?

网友C:
if(P3_1==0)
{
        Delay(20);
       if(P3_1==0)
       {
        while(P3_1==0);
        Delay(20);
        P2_0=0;
       }
}

这样再加一层if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P3_1==0)
{
        Delay(20);

不妥,这样按下按键时,程序不是锁死在while那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麻烦您说一下是哪里的错误吗?

你把回复的代码与你的原代码逐条对比就知道哪里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妥,这样按下按键时,程序不是锁死在while那里了?

不会,while是一个松手检测,按键松开就不满足while,然后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while是一个松手检测,按键松开就不满足while,然后执行

我的意思就是你按下去不松手,那就锁死在那里了?

网友E:
if(P3_1==0){Delay(20);if(P3_1==0){KeyNumber=1;}都用if不需要用while

网友E:
这个两次检测相同就可以判定按键状态,不能憨等,单片机速度很快的。

网友F:
按键程序最好用状态机在中断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