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立创EDA怎么pcb图上建立多个点

楼主(2024-04-01):
       求教大神,我想在立创EDA上画一个圆,然后在圆上等分建立6个点,然后把元件的中心点与圆上这6个点对齐,谢谢!

网友A:
圆周阵列   ?

网友B:
选中元件,点编辑---》阵列对象,对话框里面设置就行

网友B:
如图所示进行设置

楼主:
       我按大神的方法试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我把一些焊盘阵列了一下,发现灯珠焊盘中心点不在圆的象限点上,我阵列了12个,从0度开始,第四个中及点坐标应为X0  丫34,结果有零点儿的误差,看我上传照片可看出,我怎么才能阵列的像Sw三维软件那么精准,如不准我该怎么操作把焊盘拖动,让其中i心点与目标点重合,要是能有三维软件的点捕捉功能就好了!求大神们在教教我!

楼主:
原来放置点的功能,是在菜单里选放置测试点来实现的,这个浏试点阵列就能得到精准的阵列点,然后把元件中心坐标,和阵列的测试点作标改一致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