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测电感元件的电容为负值是什么意义?

楼主(2024-04-02):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容不太可能是负值,拍个照片出来。有的LCR电桥会用D值Q值的正负表达损耗的超前和滞后,没见过主参数也有正负的。

楼主:
10uH电感元件,第一张是测试电感值图片,第二张是测试电感元件的电容值图片

网友B:
电容不可能是负值,估计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有Bug,有可能是校正过了头,
程序里面加一句防止“校正过头”的语句就好了。

楼主:
第一张是电感元件的电容值照片,第二张是10uH电感元件的电感值照片

网友C:
通常来说,不可能为负值。有可能为电感元件开路,如果电感元件出现开路情况,电路的行为将变得类似于电容,这时测量结果可能会显示为负电容值。

网友D:
你测量的器件是个电感

网友A:
好家伙,拿着电感让LCR电桥测电容,出什么结果都不意外。

楼主:
大佬们,能详细说说吗?不懂这些?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们,能详细说说吗?不懂这些?这是正常现象吗?

用电容档测电感,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档测电感,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非常残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档测电感,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那这个负电容值有意义吗?

网友F:
你可以这样试试:在电感上串联一只电容再测试,注意:电感和电容的谐振频率要避开测试频率,需要你事前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这样试试:在电感上串联一只电容再测试,注意:电感和电容的谐振频率要避开测试频率,需要你事前计算 ...

感谢大佬,我用电感串联电容之后,测试了一下,在谐振频率之下,电容呈现正值,电感呈现负值,当测试频率超过谐振频率之后,电感呈现正值,电容呈现负值。
个人猜测是不是电感电容组成Lc振荡回路,在谐振频率之下呈现电容性,谐振频率之上呈现电感性。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有错请大佬们包容一下

网友G:
楼主应该买更贵的表,可以自动设别器件性质和种类。

网友H:
测量L有负值,代表有电容性
测量C有负值,代表有电感性

网友I:
1、同惠 TH2830这款机型属于低频测量仪器,电感只能使用电感档测量,测量频率为1KHZ的前提下,测量值为正值测量的电感量是准确电感值,测量值为负值说明电感出现故障。电感使用电容档测量,测量频率为1KHZ的前提下,测量值为负值,说明它是电感,测量数字是无效的。
2、测量频率60kHz,测量电感得到电感值不准确。
3、使用低频测量仪器不能测量出器件的高频特性,换句话来说,电感在高频时存在分布电容,电容在高频时存在分布电感。
4、这款机型电感通过串联电容器件得到的谐振频率也是不准确的,原因同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用电感串联电容之后,测试了一下,在谐振频率之下,电容呈现正值,电感呈现负值,当测试频率 ...

从使用万用表测量器件,升级到使用LCR表测量器件值得表扬,初期使用出现懵懂的情况可以理解,既然购买厂家的产品,你要相信他们的技术支持,(说明不是仪器生产的员工,我们使用的是进口仪器),人家设计和制造的,人家当然知道测量元器件最佳频率是多少。......

网友H:
HIOKI IMPEDANCE ANALYZER IM3570
我用这台可扫频,LC串并都可以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HIOKI IMPEDANCE ANALYZER IM3570
我用这台可扫频,LC串并都可以测.

同惠 TH2830这款机型是低频测量仪器,日本HIOKI具备扫频功能是高频测量仪器。我强调的是低频测量仪器不能测LC串并,没有说高频不能,就如同:不能使用指针测量电容容值,LCR表可以测电容容值一样。请仔细看一下我的回复,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