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

楼主(2024-04-02):
根据热量功率的公式Q=Pt=I2Rt,从公式看是R越大会导致Q越大?又因为是I平方的原因,因此I的影响更大?就是说阻抗越大电流越小?I平方的原因,电流越小会导致发热量急剧降低?是这样理解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阻抗不是电阻,你还是回去把最最最基本的概念弄明白先。

网友C:
这个公司I和R都是变量,不能用了,功率使用U^2/R。

网友D:
功率越大 发热越大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E:
这是当年初中物理的一道题,确实有人不懂

网友F:
还是上大学老师讲的,工推荐上大学,上了多天,问老师为什么0.5等于二分之一,把老师搞得头大,也没法说,你说人家什么也不懂,那不是要被批,只好耐着性子给他讲小学了分数与小数知识

网友G:
电压不变,电阻增大,电流减小,p=iu,功率减小。

网友H:
当你想了解降低电阻的效果时,不要假设电流是恒定的,实际上,电流取决于电阻,你应该使用电压并保持电压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不变,电阻增大,电流减小,p=iu,功率减小。

这个解释合理

网友I:
电路分恒压还是恒流情形,恒压用 U2/R 分析,恒流用I2R分析

网友J:
假设有一个 10 欧姆电阻和一个 2 安培电流的电路。根据欧姆定律,发热量为:
P = I^2 * R = 2^2 * 10 = 40 W
如果将电阻提高到 20 欧姆,则电流将减小到 1 安培,发热量将降低为:
P = I^2 * R = 1^2 * 20 = 20 W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当年初中物理的一道题,确实有人不懂

不信,初中物理不可能讲阻抗,会讲电阻。就算上了高中能理解阻抗是什么概念的都是凤毛麟角。

网友K:
当我们提高阻抗(电阻)时,为了保持电路中的电压不变,电流会相应地减小。这是因为电压(V)是电流(I)与电阻(R)的乘积,即V = IR。当电阻R增大时,为了保持电压V不变,电流I必须减小。

看焦耳定律,由于电流减小了,而电阻增大了,虽然电阻的增大会使每个单位电流产生的热量增加,但电流减小的效果更为显著。因此,整体上,功率损失(发热量)会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信,初中物理不可能讲阻抗,会讲电阻。就算上了高中能理解阻抗是什么概念的都是凤毛麟角。

很多人基础知识不牢固,这不过是欧姆定律结合电功率公式推导的,刚查了一下,都是初中内容啊。还有,刚问了个五年级小学生,竟然也懂,不过他是学了奥数。

网友L:
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的原因可以从电阻、电流和发热量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发热量正比于电流的平方与电阻的乘积,即P = I²R,其中P表示发热量,I表示电流,R表示电阻。  当电阻R增大时,发热量P会降低,因为I²是恒定的。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电阻,可以在相同的电流下减少发热量。这是因为在电路中,电阻会阻碍电流的流动,导致电流在通过电阻时产生能量损失,这部分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散发出来。因此,提高阻抗(即增大电阻)可以减少电流通过时产生的能量损失,从而降低发热量。  这种原理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电子设备中,为了减少发热和提高效率,常常采用高阻抗的元件和材料。另外,在电磁超声换能器中,通过加入阻抗匹配电路,可以提高换能效率,减少发热量,保障设备的正常工作。  总之,提高阻抗可以降低发热量的原因是因为电阻的增大减少了电流通过时产生的能量损失,从而降低了发热量。这一原理在电子设备设计和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M:
楼主你要比较就要先假定一些条件。
Q=Pt=I*I*R*t,在电流不变、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发热量与R成正比,比如在恒流电路中的电阻,线路压降损耗(线路压降远比传输的电压低时近似恒流)。
而Q=Pt=U*U/R *t,当电压一定,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热量与电阻成反比,电阻越大发热越小,比如将电阻接到稳恒电压源上。

网友N:
看你的意思是I和R都变了,应该是不能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