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净水器,水流量计制作 附程序

楼主:
家用买的净水器有时放水给忘了水灌的到处都是,于是想出做一个水流量计,要多水就出多少容量水,给大家分享一下;

中断处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h"

void EXI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定义外部中断结构变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向量中断结构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打开复用时钟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连接中断管脚P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B0-B1 为外部按键 作为3个独立外部输入中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入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B端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设置NVIC中断分组 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选择中断通道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只能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响应优先级2 共有16个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完成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选择中断通道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只能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响应优先级2 共有16个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完成初始化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选择中断线路0和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设置为中断请求,非事件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外部中断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
** 函数名称 : EXTI0_IRQHandler(void)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RESET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0))    //按键真的被按下
        {
                                           mL=mL+sdmaichong_ml;                          //1脉冲为10ML水

                                           LjmL= LjmL+sdmaichong_ml;
                                                                      //100ML累计一次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等待松手 不能使用KEY_B0代替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楚中断标志位
    }
}

/*
********************************************************************************
** 函数名称 : EXTI1_IRQHandler(void)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RESET
********************************************************************************
*/

/*IO使用情况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键盘  B6 B7显示器  B0水流量感应器  C11 5脚 C12 6脚 24C模块
        C0电磁阀,C1报警信号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ke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
{
          SystemInit();  //将主频调整到72M
    LED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TIM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1
          EXIT_Init();
    EXTI0_IRQHandler();
//    EXTI1_IRQHandler();
    AT24CXX_Init(); //24CXX初始化
//                key_Init();
    Read_SmL_LJmL();

   while(1)
   {
           HL_key_Display();
           key_scan();
                 Display();

   }
}

Keil代码下载: 水流量计

网友A(2024-04-03):
注释较全,下来学习编程方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个比较实用,多点这样的设计就好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