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传感器反馈信号的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仿真软件Proteus上搭建的红外传感器,其反馈一直为零,没有正反馈。
以下是仿真的原理图、电路图、运行时的截图、测试程序代码、仿真文件。
还有以下一点问题:单片机通电后,其端口会一直置1吗?(个人写的测试红外传感器是否有反馈的过程中,发现红外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到单片机,而单片机的管脚一直为1,这样是否正常?       现在有的还有的问题是P1=0时,P2=1,就i是P1没有信号,P2的灯就亮了)
如何在仿真电路中做到红外传感器的反馈给到单片机,进而改变管脚的状态(我记得好像直接接传感器到管脚上就行)
PS:红外传感器的发射极和接收极用可调电阻来代替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发射极和接收极的元器件(Proteus)

总结:目的是解决红外传感器的1脚没有输出的问题(或者说调节可调电阻后,仍旧不变)

希望各位大佬能不吝赐教,给出您的论点和分析一下问题所在,感激不尽。
祝各位大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在此感激不尽。

#include<reg51.h>

sbit LB=P1^0;       //左轮向后
sbit LF=P1^1;         //左轮向前

void main()
{
    LF=0;
        Timer0Init();
        EA=1;
        while(1)
        {
                if (LB==1)
        {
           LF=1;
        }
        else
        {
            LF=0;
        }
        }
}

New Project.zip

网友A(2024-04-02):
问答区下载文件是不扣黑币的

网友B:
调整JIESHOU、FASHE两个电位器啊!让比较器输出变化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整JIESHOU、FASHE两个电位器啊!让比较器输出变化就行了。

调整过了,理论上只需要调整接收极的电阻就可以模仿出正常的红外传感器的信号反馈,但是,不管怎么调,都是不起变化,我试过好几遍了

网友A:
我是帖子的发起人,新问题又有了,当可调电阻RV3调至最大,相当于接地时,反馈就有了,但是为什么呢?(RV3是调整传感器的探测范围的),如果要接地的话,要RV3有什么用呢?不如接地吧?还是我的接线有错误?求解答,各位大佬。

网友C:
仿真的 元件不对  发射就收  应该是 用光耦替代  发射端 接一个按键开关 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