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6N137输入有波形,输出一直高电平问题

楼主:
求大神们指点!情况是这样的,小白我用单片机的PWM功能引脚输出3.9K的PWM波形,然后用过200欧姆限流电阻给光耦6N137输入端来驱动,用示波器已经检测到有1.3V的压降驱动波形,但是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无论你输入端如何变化,输出端一直没反应,电路也没接错啊,到底是哪里出现啦问题,光耦也换啦一个故障依旧!

原理图

原理图

输入端的波形

输入端的波形

输出端的波形

输出端的波形

接输出端测试

接输出端测试

网友A(2024-04-02):
没上拉 电阻?

网友B:
单片机输出能力有多少啊???测一下200Ω电阻上面的电压推算出电流。

前向发光管电压1.3V虽然对,但是电流不够刚刚达到发光管拐点电压,没有足够的光强让后端响应。6N137的发光管电流要求至少5mA,最好是10mA,你测下够吗?

网友C:
8脚直接连电源,但要注意电源不能超过5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设计电路时要先了解所选元件的基本电气参数与特性以及应用示例

1N4733是个啥你查了没有,这水平还不如楼主呢。

网友E:
你右边供电,1N4733 并一个100uF试试.

可以试试调试:  去掉200R(断开MCU连接). 可调电源(起始电压2V)+---->电阻200R-----可调电源-. 一边调大可调电压, 一边测量6N137的6脚电压, 看6,7脚电压什么时候开始变低.

测量这时,6N137的2,3脚电压. 实际这个是最低导通要求. 因为有速度要求的,要高于这个.

其次, 如果做实验, 你最好给6N137 可靠的5V供电. 0.1uF 至少并10UF+

网友F:
单片机到光耦输入端加一级放大吧,规格书IF参数是20mA,单片机IO达不到。或者先试试用灌电流的方式驱动,即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正极接VCC,负极接PWM,电阻调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到光耦输入端加一级放大吧,规格书IF参数是20mA,单片机IO达不到。或者先试试用灌电流的方式驱动,即 ...

onsemi的6N137手册,IF最大额定值50mA,超过这个数目一定会坏。IF推荐值6.3~15mA,你说的20mA从何而来?

网友G:
前面没有仔细看楼主电路,误认电路图错误,实则没有明显问题,4楼回复已删除。楼主所遇问题几年前也经历过。复制一款电路使用TLP250,元件及参数都按原电路,但光耦就只输出高电平。由于TLP250是在TB随便买的,故怀疑有质量问题,又高价购买声称原装进口的TLP250。可问题依旧。电路板也查不出任何毛病。再次怀疑买到假货。无奈又仔细搜TB,看到一款封装底部有模印JAPAN字样的TLP250,与卖家确认商品与图片相同,遂拍下。到货后随即安装。电路功能即刻正常。由此猜测楼主是否买到假货6N137。

网友H:
从输出波形判断,这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I:
把光耦单独加电测一下,,单片机接口一般要加上拉电阻,把200欧电阻换成470欧接到5V端,另一端接到光耦输入端试试。

网友J:
7脚接电源就取消R7.你现在相当于接入电源了。

网友J: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那个2K电阻的标号,原来是没标号的,取消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