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接LED不亮

楼主:
主要的程序还有电路搭建我都拍了图了,希望各位大佬们能指点我一下

屏幕截图 2024-04-02

屏幕截图 2024-04-02

屏幕截图 2024-04-02

网友A(2024-04-02):
软件 注册 没有  我 第一次用, 没, 程序好好地 输出的烧录文件只有一个头 单片机怎么都不运行

网友B:
你初始化是PC0,实际用的是PB0.,当然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化是PC0,实际用的是PB0.,当然不亮。

感谢大佬

网友C:
改了代码和电路后解决了,也有没有共源共地问题

网友C:
此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