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us的LM393只有五个接口,但是图示上有八个

楼主(2024-04-02):
为什么我的proteus的LM393只有五个接口,但是图示上有八个,我需要的传感器接口上图示也是八个,该如何处理呢

这是我仿真软件上的

这是我仿真软件上的

这是我需要的传感器的原理图

这是我需要的传感器的原理图

这是我仿真软件上LM393的另一个图(叫啥图来着我忘记了)

这是我仿真软件上LM393的另一个图(叫啥图来着我忘记了)

网友A:
393被拆成了两半,那五个脚的是其中的一半(U3A),还有另一半(U3B),
你仔细看它的引脚标号,两半都有4和8电源脚......

网友B:
你放的是U3:A啊!你接着放U3:B不就是8条腿了吗?

网友C:
393是双部器件,你只用了它的一半

网友D:
393 双电压比较器    有两个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