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线怎么连接

楼主: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这种USB接口线的另一端通过什么连接电脑呢?

网友A(2024-04-03):
直接怼电脑上,千万不要怂。

网友B:
对应接口的USB线。。。。多数电脑的USB口有过放电保护的。

网友C:
可以加个隔离

网友D:
你图片中的USB接口,要看你实际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就是说,你对应PCB上用的是什么样子的封装接口,然后找匹配的USB数据线就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图片中的USB接口,要看你实际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就是说,你对应PCB上用的是什么样子的封装接口,然 ...

你好,我这个接口就是U盘那种型号的接口,那另一端连接电脑的不是也是这种接口吗,有两边接口一样的数据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怼电脑上,千万不要怂。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USB接口是typeA母头,电脑的usb接口也是typeA母头,我需要是路段都是typeA公头的数据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应接口的USB线。。。。多数电脑的USB口有过放电保护的。

大佬,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USB接口是typeA母头,电脑的usb接口也是typeA母头,我需要是路段都是typeA公头的数据线

网友E:
大佬,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USB接口是typeA母头,电脑的usb接口也是typeA母头,我需要是路段都是typeA公头的数据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这个接口就是U盘那种型号的接口,那另一端连接电脑的不是也是这种接口吗,有两边接口一样的数据 ...

有的,你随便网上就能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这个接口就是U盘那种型号的接口,那另一端连接电脑的不是也是这种接口吗,有两边接口一样的数据 ...

叫双向或者双头 USB数据线来着。好像。很少用到,不太记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USB接口是typeA母头,电脑的usb接口也是typeA母头,我需要是路段都是ty ...

这就是典型的%式滑稽作品。typeA是master,typeB是slave,用typeA做slave只有盐碱地才有的不合格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个USB接口是typeA母头,电脑的usb接口也是typeA母头,我需要是路段都是ty ...

网上应该能买到那种双头都是公的线,另外,你也可以把两根一样的线截断再把公头焊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上应该能买到那种双头都是公的线,另外,你也可以把两根一样的线截断再把公头焊在一起

这就是典型的%式滑稽作品。typeA是master,typeB是slave,用typeA做slave只有盐碱地才有的不合格品。

网友F:
D+D-短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