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有一个引脚需要负3伏 有什么IC芯片可以 供电USB 5伏

楼主:
液晶屏有一个引脚需要负3伏 有什么IC芯片可以 供电USB 5伏
      求助 指导

网友A(2024-04-03):
网上很多把单电源转双电源的模块,加一块就好了

网友B:
我记得3.3伏1602液晶屏上是一个ICL7660的

网友C:
7660太贵了,MAX232便宜量又足。

网友D:
找个负压芯片就行了

网友E:
1602就是5V的供电,不用另外再加负压,如果是3.3V就要加负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602就是5V的供电,不用另外再加负压,如果是3.3V就要加负压。

跟几伏供电无关,调整对比度就是需要一个负电压,电流基本没有,有的1602内部做了这个负压,有的没做。

网友F:
用NE555手搭一个负压电路就可以.百度上搜下,有很多相关内容.

网友G:
直接用一个IO的PP模式输出方波,然后用一个电容,两颗4148做半波负压整流,就可以得到-4.xV的电压了,再用电阻分压一下就行了。

网友H:
建议更换为单轨供电型LC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NE555手搭一个负压电路就可以.百度上搜下,有很多相关内容.

μA级电流用这个电路是小题大做了。

网友I:
引用9楼的方案,如果电流不大,那这是现在最简单的实现方法,
直接用一个IO的PP模式输出方波,然后用一个电容,两颗4148做半波负压整流,就可以得到-4.xV的电压了,再用电阻分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