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MDU例程

楼主(2024-04-03):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
//16 位乘 16 位
////////////////////////////////////////////////////////////////////////////////
unsigned long res;
unsigned int dat1, dat2;
P_SW2 |= 0x80; // 访问扩展寄存器 xsfr
MD1U16 = dat1; //dat1 用户给定
MD5U16 = dat2; //dat2 用户给定
ARCON = 4 << 5; //16 位 *16 位 , 乘法模式
OPCON = 1; // 启动计算
while((OPCON & 1) != 0); // 等待计算完成
res = MD3U32; //32 位结果;

我想问的是stc8h文件中只有MD1-MD5的定义,并没有MD1U16,或者MD3U32这种定义,所以写代码的时候不能用这种MD1U16;如果想按照手册例程那样用MD1U16,直接写进去16位数据;是不是可以在stc8h.h中添加相关定义实现,
stc8h.h中有
#define     MD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2)
#define     MD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cf3)
我可以添加一个这样的
#define     MD1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2)
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其实,我MD0~MD5 全都抛弃不用的,只用两个自己定义的:
#define     MDU32                                        (*(unsigned long volatile xdata *)0xfcf0)        //被除数,商,被乘数,积,操作数
#define     MDU16                                        (*(unsigned short volatile xdata *)0xfcf4)        //除数,余数,乘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其实,我MD0~MD5 全都抛弃不用的,只用两个自己定义的:
#define     MDU32                                        (*(unsigned long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其实,我MD0~MD5 全都抛弃不用的,只用两个自己定义的:
#define     MDU32                                        (*(unsigned long ...

我再问一下其实在要求不高的场景下,也可以直接运算16位乘除法吧,不用mdu只是运行速度慢一点,并不是运算出错或者不能运行吧?

网友B:
STC8H手册中的例程缺少了三条定义,应该如下定义就对了:

//这里的定义是按理解添加的,全部按照大端模式
#define     MD1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2)
#define     MD5U16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cf4)
#define     MD3U32              (*(unsigned long volatile xdata *)0xfcf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H手册中的例程缺少了三条定义,应该如下定义就对了:

//这里的定义是按理解添加的,全部按照大端模 ...

不用硬件MDU能不能运算16位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硬件MDU能不能运算16位的数据?

可以的,就用Keil的软件乘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用Keil的软件乘法运算。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