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x4矩阵键盘单片机代码修改,小白求助

楼主(2024-04-03):
问题:图一是我仿真使用的矩阵键盘,仿真正常使用。在某一个宝买了一个图二的矩阵键盘,行列原理图是反着的请问我该如何修改我的单片机代码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extern u8 pass_word_state;        //输密码时判断是输入了第几位
u8 Key_Data=0;  //按键按下的数据
u8 Key_flag=0;  //按键按下标志位,区分按键按下一次的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完全禁用(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JTAG-DP 禁用 + SW-DP 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0 =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蜂鸣器(beep) 低电平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BEEP=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继电器(relay) 高电平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ELAY=0;
}

//按键赋值,这里是将八个按键拼接成一组51单片机里面的Io,目前测试可行
void Key_assignment(unsigned char z)
{
        Key_Data=0x00;   //清零
        if(z==0)
        {
                key_LowOutPutConfig();
                key5_1;  key6_1;  key7_1;  key8_1;   //使用的方法是反转法

                delay_us(500);  //短延时一下

                if(key1==1) Key_Data=Key_Data|0x8F;
                else if(key2==1) Key_Data=Key_Data|0x4F;
                else if(key3==1) Key_Data=Key_Data|0x2F;
                else if(key4==1) Key_Data=Key_Data|0x1F;
                else Key_Data=Key_Data|0x0F;

        }
        else
        {
                key_HighOutPutConfig();
                key1_1;  key2_1;  key3_1;  key4_1;//使用的方法是反转法
                delay_us(500);  //短延时一下

                if(key5==1) Key_Data=Key_Data|0xF8;
                else if(key6==1) Key_Data=Key_Data|0xF4;
                else if(key7==1) Key_Data=Key_Data|0xF2;
                else if(key8==1) Key_Data=Key_Data|0xF1;
                else Key_Data=Key_Data|0xF0;
        }
}

u8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8 num=16;  //这里一定要先赋个用不到的值
     u8 Key_x;
            Key_assignment(1); //状态 0 ,此时按键没有按下的话是 0x0f
           delay_us(100);   //短延时
           if(Key_Data!=0xF0) //只要是按键按下,就会使得 Key_Data!=0x0f
                 {
                                Key_flag=1; //有按键按下,标志位置1
                          Key_x=Key_Data;//将此时的键值赋值
                                 Key_assignment(0); //切换状态 1
                                 delay_us(100);  //短延时一下
                                 Key_Data=Key_Data&Key_x;  //两个数据按位与,就会产生独一无二的数据

//当前情况下的键值        ,十六进制数据
//   88 48 28 18    →            7          8          9           12(add)
//   84 44 24 14    →            4          5          6           13(sub)
//   82 42 22 12    →            1          2          3           14(enter)
//         81 41 21 11           →    10(xx) 0   11(yy) 15(back)
                                  switch(Key_Data)
                                   {
                                     case 0x11 : num=back;   break;
                                     case 0x12 : num=enter;  break;
                                     case 0x14 : num=sub;   break;
                                     case 0x18 : num=add;  break;

                                     case 0x21 : num=yy;   break;
                                     case 0x22 : num=3;   break;
                                     case 0x24 : num=6;   break;
                                     case 0x28 : num=9;  break;

                                     case 0x41 : num=0;   break;
                                     case 0x42 : num=2;   break;
                                     case 0x44 : num=5;   break;
                                     case 0x48 : num=8;  break;

                                     case 0x81 : num=xx;  break;
                                     case 0x82 : num=1;   break;
                                     case 0x84 : num=4;  break;
                                     case 0x88 : num=7;  break;
                                   }
                                Key_assignment(0);
                                while(Key_Data!=0x0f)//松手检测
                                {
                                Key_assignment(0);
                                }
           }
         return num;
}

void key_LowOutPut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HighOutPut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C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R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R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这个是我仿真使用的矩阵键盘

这个是我仿真使用的矩阵键盘

网友A:
感觉一模一样啊,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