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51单片机后,单片机没有按照预期运行

楼主:
如图所示,本人使用的江协科技的51单片机,烧录成功后单片机没有按照程序运行。蜂鸣器持续响起,LED全亮。

本人排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望各位专家解答。
部分代码如下:
main.c: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unsigned int AD_X;
unsigned int AD_Y;

//Unicode
char Unicode_latitude[10*latitude_Length]='0';
char Unicode_N_S[10*N_S_Length];
char Unicode_longitude[10*longitude_Length];
char Unicode_E_W[10*E_W_Length];

void errorLog(int num)//解析错误
{

        while (1)
        {
                  Uart1Sends("ERROR");
                Uart1Send(num+0x30);
                Uart1Sends("\r\n");
        }
}

void parseGpsBuffer()//获得GPS数据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char i = 0;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Uart1Sends("**************\r\n");
                //Uart1Sends(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
void printGpsBuffer()//输出GPS数据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Uart1Sends("Save_Data.UTCTime = ");
                Uart1Sends(Save_Data.UTCTime);
                Uart1Sends("\r\n");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Uart1Sends("Save_Data.latitude = ");
                        Uart1Sends(Save_Data.latitude);
                        Uart1Sends("\r\n");

                        Uart1Sends("Save_Data.N_S = ");
                        Uart1Sends(Save_Data.N_S);
                        Uart1Sends("\r\n");

                        Uart1Sends("Save_Data.longitude = ");
                        Uart1Sends(Save_Data.longitude);
                        Uart1Sends("\r\n");

                        Uart1Sends("Save_Data.E_W = ");
                        Uart1Sends(Save_Data.E_W);
                        Uart1Sends("\r\n");
                }
                else
                {
                        Uart1Sends("GPS DATA is not usefull!\r\n");
                }

        }
}
***/
//ASCLL-Unicode
void ASCII_TO_Unicode(char *ASCII,char *Unicode)
{
    int length;
    int i = 0;
    int j = 0;
        memset(Unicode,'\0',sizeof(Unicode));
    length = strlen(ASCII);

    for(i=0;i<length;i++)
    {
        Unicode[j++] = '0';
        Unicode[j++] = '0';

        Unicode[j++] = (ASCII[i] / 16) + 0x30;
        Unicode[j++] = (ASCII[i] % 16) + 0x30;
    }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10000);
        //clrStruct();
        while(1)
        {
                AD_X=ADC0832(1);
    AD_Y=ADC0832(0);
                parseGpsBuffer();
                //ASCII_TO_Unicode(Save_Data.E_W,Unicode_E_W);
                //printGpsBuffer();
                if((AD_X<=47  ||  AD_X>=126) || (AD_Y>=141 ||  AD_Y<=57))
                {
                                //----------------为什么是下面这些AT指令呢,请看群共享文件SIM900A重要的信息指令文件------------
                        ASCII_TO_Unicode(Save_Data.latitude,Unicode_latitude);
                        ASCII_TO_Unicode(Save_Data.longitude,Unicode_longitude);
                                Uart1Sends("AT\r\n");
                                Delay(2000);//延时大约2秒
                                //Uart1Sends("AT+CSCS=\"UCS2\"\r\n");
                                //Delay(2000);//延时大约2秒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2000);//延时2秒
                        Uart1Sends("AT+CSCA?\n");
                                Delay(2000);//延时2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5\r\n");
                                Delay(2000);//延时2秒
                                //Uart1Sends("AT+CMGS=\"00310039003100360037003500340036003700320034\"\r\n");//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电话话的UNICON编码,可使用我们配套的
                                                                                                   //资料包中的 中文转UNICON编码工具来获取。特别注意:那个软件
                                                                                                   //获得的unicon 编码待有空格,实际中要去掉,否则模块会报错
                                Uart1Sends("AT+CMGS=\"19167546724\"\r\n");
                                Delay(2000);//延时2秒
                                Uart1Sends("4F7F7528800553EF80FD64545012FF0C8BF7524D5F8063075B9A573070B9655152A9FF01");//修改信息内容,内容可为中文、英文和数字,但都是对应的unicon 编码。
                        Uart1Sends(Unicode_latitude);
                        Uart1Sends("004E0053");
                        Uart1Sends(Unicode_longitude);
                        Uart1Sends("00450057");
                        /***
                        Uart1Sends("使用者可能摔倒,请前往");
                        Uart1Sends(Save_Data.N_S);
                        Uart1Sends(Save_Data.latitude);
                        Uart1Sends(Save_Data.E_W);
                        Uart1Sends(Save_Data.longitude);
                        Uart1Sends("进行救助!");
                        ***/
                        Uart1Send(0x1a);
                                Delay(8000);//延时10秒
                }
                Delay(100);
        }
}

uart.c:
#include "uart.h"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art0中断接收数组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char idata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unsigned char RX_Count = 0;
_SaveData Save_Data;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装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void Uart1Sends(unsigned char *p)                                //·¢?í×?·?′?
{
         while(*p)
         {
                 SBUF=*(p++);
                while(TI==0)
                {

                };
                TI=0;
        }
}

void Uart1Send(unsigned char c)                                //·¢?íò???×?·?
{
    TI=0;
    SBUF=c;
    while(TI==0);
    TI=0;
}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RECEIVE_DATA(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temp = 0;
    char i = 0;

    ES=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
    {
        RX_Count = 0;
    }

    if(RX_Count <= 5)
    {
             gpsRxBuffer[RX_Count++] = temp;
        if(temp == '\n')
        {
            memset(Save_Data.GPS_Buffer, 0, GPS_Buffer_Length);      //=?||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gpsRxBuffer, RX_Count);     // mph||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RX_Count = 0;
            memset(gpsRxBuffer, 0, gpsRxBufferLength);      //??Σ
        }

        if(RX_Count >= 75)
        {
            RX_Count = 75;
            gpsRxBuffer[RX_Count] = '\0';//ìí?ó?áê?·?
        }
    }
    ES=1;
}

void clrStruct()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memset(Save_Data.GPS_Buffer, 0, GPS_Buffer_Length);      //清空
        memset(Save_Data.UTCTime, 0, UTCTime_Length);
        memset(Save_Data.latitude, 0, latitude_Length);
        memset(Save_Data.N_S, 0, N_S_Length);
        memset(Save_Data.longitude, 0, longitude_Length);
        memset(Save_Data.E_W, 0, E_W_Length);

}

uart.h:
/******************************************************************
        作者:神秘藏宝室
        最终解释权归原作者所有,鄙视其他店铺不劳而获的抄行为!
******************************************************************/
#ifndef __UART_H__
#define __UART_H__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定义数组长度
#define GPS_Buffer_Length 80
#define UTCTime_Length 11
#define latitude_Length 11
#define N_S_Length 2
#define longitude_Length 12
#define E_W_Length 2

typedef struct SaveData
{
        char GPS_Buffer[GPS_Buffer_Length];
        char isGetData;                //是否获取到GPS数据
        char isParseData;        //是否解析完成
        char UTCTime[UTCTime_Length];                //UTC时间
        char latitude[latitude_Length];                //纬度
        char N_S[N_S_Length];                //N/S
        char longitude[longitude_Length];                //经度
        char E_W[E_W_Length];                //E/W
        char isUsefull;                //定位信息是否有效
} xdata _SaveData;

//函数或者变量声明
extern void Uart_Init();
extern void Uart1Sends(unsigned char *p);
extern void Uart1Send(unsigned char c);
extern void clrStruct();

#define gpsRxBufferLength  76
extern char idata gpsRxBuffer[gpsRxBufferLength];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Count;
extern _SaveData Save_Data;
extern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

#endif

网友A(2024-04-04):
生成的少录文件 完整不

网友B:
估计是烧录文件不完整吧

网友C:
1-可能是缺少了I/O口配置初始化
2-可能延时函数时间太长,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正常
3-单片机芯片可能损坏,建议更换试一下

网友D:
使用STC单片机时建议在STC-ISP软件中下载、使用相关的STC***.h头文件,可以避免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E:
1-可能是缺少了I/O口配置初始化
2-可能延时函数时间太长,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正常
3-单片机芯片可能损坏,建议更换试一下
另外使用STC单片机时建议在STC-ISP软件中下载、使用相关的STC***.h头文件,可以避免很多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