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驱动RGB接口屏

楼主:
一直想用51单片机驱动RGB接口的屏,自己啃英文时序写的,单片机用STC8H8K64U,屏幕是480*272分辨率的RGB接口屏,网上说用DE模式驱动比较简单,麻烦看下我这个程序时序哪有问题,不考虑刷屏速度,就单纯显示个红色。现在是什么都不显示,纯白,就背光亮,给背光直接接的24V,单片机用的3.3V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O_int.H"

#define rrr  P2                //R0~7 在P2口
#define ggg  P0                //G0~7 在P0口
#define bbb  P7                //B0~7 在P7口

#define        wide        480                //有效行
#define        high        272                //有效列
#define        hbp                41+2        //行前沿
#define        hfp                2                //行后沿
#define        vbp                8+2                //列前沿
#define        vfp                2                //列后沿

sbit dclk        =        P1^4;
sbit disp        =        P1^5;                //屏幕开关 高电平有效
sbit hsync        =        P1^6;
sbit vsync        =        P1^7;
sbit de                =        P1^3;                //高电平有效

//DE模式驱动  频率设置48MHz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

        IO_int();        //初始化所有IO端口

        P0DR = 0;    P0SR = 0x00;         //设置针脚转换速度 快速
        P2DR = 0;    P2SR = 0x00;         //设置针脚转换速度 快速
        P7DR = 0;    P7SR = 0x00;         //设置针脚转换速度 快速
        P1DR = 0;    P1SR = 0x07;        //设置针脚转换速度 快速

        disp=0;        //关显示

        hsync=1;
        vsync=1;

        disp=1;        //开显示

        de=0;

    while (1)
    {
//上部不显示区域
        for(j=0;j<vbp;j++)
        {
                for(i=0;i<hb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wide;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hf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
//中间272可显示区域
        for(j=0;j<high;j++)
        {
                for(i=0;i<hb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wide;i++)
                {
                        de=1;
                        rrr=0xff;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hf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
//下部不显示区域
        for(j=0;j<vfp;j++)
        {
                for(i=0;i<hb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wide;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for(i=0;i<hf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

    }
}

还是我压根就没有看懂这个时序图

网友A(2024-04-05):
我看你没有程序控制时间,
        for(i=0;i<hbp;i++)
                {
                        de=0;
                        rrr=0;
                        ggg=0;
                        bbb=0;
                        dclk=0;
                        dclk=1;
                }
我复制的这部分,一个循环时间应该等于一个dclk高低电平宽度。程序中dclk刚等于0 就等于1; 导致程序高电平时间 与低电平不一致。调整这个时序,用示波器 或者逻辑分析仪可以增加调试效率。

网友B:
51干这活有些困难,需要专门的驱动来做这是,毕竟引脚时间还是缓存都是严重不足的。

网友B:
一页缓存需要480*272=130.560K (word),8H8K也就是8K字节,差距甚远,换片子吧

网友C:
51单片机驱动RGB接口的4.3寸TFT, r,g,b就需要3x8=24个IO口, pclk引脚需要9Mhz的信号,不适合.
可以用SSD1963来转换MCU16bit到RGB接口, 不仅可以驱动4.3寸480x272,也可以驱动800x480的RGB接口.
也可以用STM32H743来驱动, 此芯片自带RGB接口, 不用转换I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1干这活有些困难,需要专门的驱动来做这是,毕竟引脚时间还是缓存都是严重不足的。

我就是不太清楚引脚时间是怎么算的,看手册,io的反转最慢也12m,最快25m,而屏看手册需要9m就够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没有程序控制时间,
        for(i=0;i

你的意思是dclk 0和dclk=1的时间必须一致吗?能不能给个简单的时间控制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驱动RGB接口的4.3寸TFT, r,g,b就需要3x8=24个IO口, pclk引脚需要9Mhz的信号,不适合.
可以用SSD19 ...

你好 我就是这个9m信号和mcu频率算不来,是不是说,不管cpu在干嘛,pclk的高低反转必须在5~12m之间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dclk 0和dclk=1的时间必须一致吗?能不能给个简单的时间控制函数

如果你有设备可以测量上述时钟输出,如果频率够就可以使用。如果频率不够试试嵌入汇编。看看你的方案是否可行。
     不然    dclk可以用pwm输出;如果频率够
   {
      DE电平拉低    时间=tvbp — H BACK PORECH ,
     for   (下面循环270次)
           {
                    nop  ;=H BACK PORECH     ;相当于延时
                    DE=1
                    rgb     引脚抖动 / 取值480次;  可增减
                    DE=0
                    nop   ; =H FRONT PORECH        ;相当于延时
             }
            DE电平拉低    时间=tvfp — H FRONT PORECH,
        }
这是我的大概思路,

网友E:
DCLK周期最多只能有200ns,用51单片机根本做不到,就别痴心妄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CLK周期最多只能有200ns,用51单片机根本做不到,就别痴心妄想了。

你好 ,按照手册的说法 这个IO的翻转速度可以达到12MHz,也就是83.3333ns,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啊,不知道我这个算法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页缓存需要480*272=130.560K (word),8H8K也就是8K字节,差距甚远,换片子吧

这个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想只显示一个颜色,主要是学习下这个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想只显示一个颜色,主要是学习下这个时序。

如果只是显示红色, 可以吧显示屏的R0-7全部接高, B0-7,G0-7接GND. 就关注V,Hsync, Den, CLK的时序就行. 这个需要有示波器.  最好还是用SSD1963来直接驱动,不要用单片机直接点, 没有意义. 如果是想搞清楚时序, 建议用FPGA来做, 这个真不是单片机干的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按照手册的说法 这个IO的翻转速度可以达到12MHz,也就是83.3333ns,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啊,不知道我 ...

如果只是DCLK翻转当然够用,但是你看时序图,DCLK翻转前你要把RGB都设置成正常值,这是51单片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