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X8025T和DS3231时钟芯片PCB板

楼主:
对数字时钟情有独钟,制作一款完美精准的时钟也是小时候的梦想。通大多数时钟爱好者一样
开始只是单片机直接干时钟工作,然后考虑掉电保持用上了DS1302,时间久了发现走时不准的
烦恼,又折腾升级DS3231,准了是准了,时钟芯片成本有点难忍受,用网络时钟也想过,需要
借助网络,独立运行和不会联网的人又是麻烦。最终找到RX8025AS,RX8025T,先了解下后缀不
同,程序也不通用,最终决定RX8025T,0.3元拿下一批芯片,拆机不拆机无所谓,只要便宜、精准、
不依赖网络、才是王道。也是时钟的最终目的。
显示屏我用的08接口的显示屏,1/16扫,上下半屏分别传送信号,

光敏控制,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整时钟亮度,下图是DS3231+STC15W408AS

功能1:显示日期,星期,时间,两键调整
功能2:有亮度8档可调,亮度光敏电阻(P1.7上拉10K,光敏下拉5528)自动调节
功能3:EN有正负可调(记忆单片机EEROM中),不同极性双色、单色08接口屏都能用
功能4:时钟校正(每月1日1点1分30秒自动校正一次)±5秒范围。让年误差在10秒以内
说明:
;K1先按,K2=+键(R7控)【时间调整】;年、月、日、时、分、秒
;K2先按,K1=+键(R6控)【功能调整】;校准,亮度,EN极性,色彩

程序用最基本的年月日星期,星期还是手调的

这个图片是RX8025T的,农历还没算好,此芯片星期是特殊排列,我舍弃了,用蔡勒公式计算星期几,
所以此程序比DS3231写的进步了一点

正视图

2D图

3D图

背部3D图

原理图

下一步准备将农历制表也加入进去,单色,双色屏,半屏用一个程序完成,功能项目选择屏类型。

网友A(2024-04-05):
想学习一下,请楼主多帮助,谢谢!

网友A:
能共享程序吗,谢谢!

网友B:
期待用那个九毛九的8H2K08U 再来一版,标配RTC

网友C(2024-05-09):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25-02-19):
引用 网友A:
能共享程序吗,谢谢!

还没完成,农历程序没着落呢,汇编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没完成,农历程序没着落呢,汇编语言

汇编程序,我喜欢,加油

网友F:
RX8025T也是时间芯片吗?比DS3231的优点在哪?谢谢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共享一下RX8025T的汇编程序,我想用这个芯片制作时钟,程序不好找,尤其汇编的,单片机只是爱好本人只会汇编,C只能看个大概,拜托!拜托!

网友G:
为什么用了三块时钟芯片?
LZ可否写一个DS1302(或RX8025)与STC15W408AS组成的时钟程序?刚接触这类,好多东西搞不懂。

网友D(2025-03-24):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共享一下RX8025T的汇编程序,我想用这个芯片制作时钟,程序不好找,尤其汇编的,单片机只是 ...

;=============设置RX8025T功能=================
;=========================================
shezhi_8025:
        mov 20h,#00H        ;8025的0eh寄存器
        mov 21h,#00H        ;8025的0fh寄存器
        mov        r4, #64H
        mov r0, #20h        ;r0作为间接寻址
        mov addss,#0Eh;开始地址
        mov        r5,        #2
        lcall write
        ret

write:
        lcall start
        mov        a,        r4
        lcall send
        lcall ack
        jc         write

        mov        a,        addss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        @r0                ;
        lcall send
        lcall ack
        lcall stop
        inc r0
        inc addss
        djnz        r5,        write ;减1后不为0转移,存储6位
        ret

;===========8025T读程序=================
;====================================
GET8025:
        mov r0,#29h        ;r0开始存放地址
        mov addss,#00H;指向地址
        mov r5,        #7
ss:        mov r2,        #64H
        mov r4,        #65H
        Lcall read                ;调用读存储器程序
        inc addss
        inc        r0
        djnz r5,ss
        ret

;----------------------------------
read:
        lcall start                ;启动总线
        mov         a,        r2
        lcall send
        lcall ack                ; 芯片应答
        jc         read

        mov         a,        addss
        lcall send
        lcall ack
read_a:
        lcall start
        mov         a,r4
        lcall send
        lcall ack
        jc         read_a
rece:
        lcall receive
        mov         @r0,a        ;读到数据存储到@R0指定地址
        lcall ack
        lcall stop
        ret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X8025T也是时间芯片吗?比DS3231的优点在哪?谢谢

8025便宜,几毛钱也是高精度时钟芯片,DS3231太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用了三块时钟芯片?
LZ可否写一个DS1302(或RX8025)与STC15W408AS组成的时钟程序?刚接触这类,好多 ...

打板一次,多功能使用,想用什么时钟芯片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置RX8025T功能=================
;=========================================
shezhi ...

楼主,研究下你给的程序,我有些地方没看明白,感觉没有初始化,自己要的时间如何往回写,有调用子程序但没看到子程序如:
LCALL START                ;启动总线
        LCALL SEND
        LCALL ACK                ; 芯片应答
望楼主能传宝送经,不吝赐教

网友D(2025-04-24):
引用 网友E:
楼主,研究下你给的程序,我有些地方没看明白,感觉没有初始化,自己要的时间如何往回写,有调用子程序但 ...

总线传送数据,启动,应答都是IIC总线规则,没有什么特殊的。和24C02一样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研究下你给的程序,我有些地方没看明白,感觉没有初始化,自己要的时间如何往回写,有调用子程序但 ...

;-------总线启动程序---------
start:
        setb         scl
        setb         sda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clr         scl
        ret
;-------总线停止程序---------
stop:
        clr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setb         sda
        ret
;-----------应答----------
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jb         sda,        ack_0
        clr         c
        sjmp         ack_1
ack_0:
        setb         c
ack_1:
        nop
        nop
        clr         scl
        ret
;--------------发送8位数据---------
send:
        mov         b,        #08h
send_1:
        rlc         a
        mov         sda,        c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djnz         b,        send_1
        ret
;--------------接收8位数据-----------
receive:
        mov         b,        #08h
        clr         a
        setb         sda
receive_1:
        setb         scl
        nop
        nop
        mov         c,sda
        rlc         a
        clr         scl
        djnz         b,        receive_1
rec_EN:
        re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线启动程序---------
start:
        setb         scl

看到,非常感谢传经送宝,抱歉我没有系统学习过单片机,只是爱好能力有限,你说的有些我会听不懂,在次感谢你的分享精神,过段时间我试试这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置RX8025T功能=================
;=========================================
shezhi ...

楼主我又来了,不好意思,你的程序我试了试,读可以使用,只是RX8025设置功能不成功,现在几点钟我需要设置成几点钟,不然显示的时间和实时时间不一直就没有意义了,麻烦在指点指点一下
MOV    22H,#09H        ;小时
MOV    21H,#23H        ;分钟
MOV    20H,#30H      ;  秒        ;这个是要设置的时间

LCALL   SHEZHI_8025 ;程序一调用单片机就死机不显示了

;=============设置RX8025T功能=================
;=========================================
shezhi_8025:
        mov 20h,#00H        ;8025的0eh寄存器
        mov 21h,#00H        ;8025的0fh寄存器
        mov        r4, #64H
        mov r0, #20h        ;r0作为间接寻址
        mov addss,#0Eh;开始地址
        mov        r5,        #2
        lcall write
        ret

write:
        lcall start
        mov        a,        r4
        lcall send
        lcall ack
        jc         write

        mov        a,        addss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        @r0                ;
        lcall send
        lcall ack
        lcall stop
        inc r0
        inc addss
        djnz        r5,        write ;减1后不为0转移,存储6位
        ret

网友H(2025-05-27):
我也用DS3231,这芯片的售价是确实贵,不舍得买。但……
我公司有产品用到这片芯片,而且是原厂正品,顺一两片也不成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又来了,不好意思,你的程序我试了试,读可以使用,只是RX8025设置功能不成功,现在几点钟我需要设 ...

你的寄存器地址重复了,20H,21h,22H,用做时分秒了,就不能再做它用了,
        mov 20h,#00H        ;8025的0eh寄存器
        mov 21h,#00H        ;8025的0fh寄存器
这两句是设置8025用的,

      mov addss,#0Eh;开始地址
0EH是设置寄存器位置,写入时间开始地址应该是00H开始才对

网友D(2026-01-19):
加入农历程序后最初的样子,农历程序是百度的,字符表有错误,我只修改了2025年以后的 ,在其它帖子有表诉。

双色屏的使用效果,每天改变一次颜色,

这是最终采用的样式,今天拍的,网上下单的外壳,公历用点代替,不用汉字了,

网友E:
时间的位置居中,日期不要用点,用横杆“--”,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时间的位置居中,日期不要用点,用横杆“--”,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嗯,日期程序在下半屏,并且上移两行。为了移动这两行程序复杂了一些,
时间在上半屏,我考虑到切掉一半,只用半屏显示时间,不想程序改来改去,可能过去半年程序就忘的差不多了,还要逐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