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射频芯片YXL480怎么进入休眠模式?

楼主:
        有个项目要求关机后待机电流20ua,原方案计划关机后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射频芯片进入休眠模式,如果使用遥控器开机YXL480芯片收到信号后唤醒单片机,可测试时发现YXL480数据输出引脚无在没遥控器操作的情况下一直有5V杂乱无章的数据输出,这样就没办法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看YXL480规格书,有个休眠电流0.01ua,工作模式是3.8ma。不知道怎么让射频芯片休眠(是不是休眠了就不会一直输出高平数据)。开机等了10分钟不操作遥控器,射频芯片也没有进入休眠。               没办法在网上找了另一款射频芯片XC4366AL,有一个引脚在接收到遥控后会输出一个低电平,这样就可以唤醒单片机,可到阿里巴巴去找,都说没货停产了。现在不知道该找什么型号的射频芯片了,大家有推荐的吗?

数据输出引脚一直有5V无规律波形

数据输出引脚一直有5V无规律波形

网友A(2024-04-04):
我看到有一个引脚标的“SHUT”,估计是关机的功能,上面有写
“接Vdd时为关机模式”,不知你的电路是如何处理这个引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一个引脚标的“SHUT”,估计是关机的功能,上面有写
“接Vdd时为关机模式”,不知你的电路是如何 ...

我电路SHUTJ接地,工作模式。接电源是关断模式,但关断后不知道能不能接收到遥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电路SHUTJ接地,工作模式。接电源是关断模式,但关断后不知道能不能接收到遥控

0.01uA还想接收信号?

网友D:
单片机和射频芯片都休眠的话,是不能通过遥控信号唤醒射频芯片再唤醒单片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电路SHUTJ接地,工作模式。接电源是关断模式,但关断后不知道能不能接收到遥控

不能!通常可以由解码器提供一个1/10-14左右的占空比的低电平脉冲加到SHUT引脚

网友F:
休眠后不接收信号,不能用信号唤醒。
我做类似的功能,都是1~3秒醒来一次,接收一下信号,无信号再睡眠。所谓“无信号”,是指收不到正确的信号,不是那些噪声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休眠后不接收信号,不能用信号唤醒。
我做类似的功能,都是1~3秒醒来一次,接收一下信号,无信号再睡眠。 ...

开始思路就错了,现在用的方案和你说的一样,其他功能还没调试完,还没能测试待机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01uA还想接收信号?

理解错误,以为是待机,原来是关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