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单片机+74ls164驱动两位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24-04-04):
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CLR_BIT(val,bitn)   (val &=~(1<<(bitn)))//位置零
#define  SET_BIT(val,bitn)   (val |= (1<<(bitn))) //位置1

// 数码管显示0-9的编码(共阴数码管)
const uint8_t Tab[10] = {
    0b11111100, // 0
    0b01100000, // 1
    0b11011010, // 2
    0b11110010, // 3
    0b01100110, // 4
    0b10110110, // 5
    0b10111110, // 6
    0b11100000, // 7
    0b11111110, // 8
    0b11110110  // 9
};

uint8_t DS_data[2];

void separateData(uint8_t dat)
{
        DS_data[0]=dat%10;
        DS_data[1]=dat/10%10;
}
void write_164(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i=0;i<8;i++)
        {
                CLR_BIT(PORTB,PB1);
                if(dat&0x80)
                {
                        SET_BIT(PORTB,PB0);
                }
                else
                {
                         CLR_BIT(PORTB,PB0);
                 }
                SET_BIT(PORTB,PB1);
                dat<<=1;
        }
}

void display(void)
{

        SET_BIT(PORTB,PB2);
        write_164(Tab[DS_data[0]]);
        _delay_ms(1);
        CLR_BIT(PORTB,PB2);

        SET_BIT(PORTB,PB4);
        write_164(Tab[DS_data[1]]);
        _delay_ms(1);
       CLR_BIT(PORTB,PB4);

}

void init(void)
{
    // 设置数据和控制引脚为输出
    DDRB  |= (1 << PB0) | (1 << PB1)| (1 << PB2)| (1 << PB4);
        PORTB |= (1 << PB0) | (1 << PB1)| (1 << PB2)| (1 << PB4);
}

int main()
{
        init();
        separateData(65);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1.请确认数码管是不是共阴
2.数码管是否有三极管位驱动
3.请上传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