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防反接过压保护电路 DIY(带Multisim仿真)

楼主:
5v防反接过压保护电路 DIY:

曾经接错正负极,或者电压调节错误,直接烧芯片的朋友请举手 !

于是参考网上的电路,做了一个。

仿真里面有数据,电压高于 5.5v就保护了

NI Multisim 14.0 仿真

网友A(2024-04-25):
直接在电路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吧,防反接一个MOS就好了,过压在单片机VDD端串一个电阻,在电阻后面加一个5v1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电路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实现上述功能。

过压使用保险丝和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