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改单片机PCB板子 好像漏了什么东西?

楼主:
如图,我发现我好像漏了什么东西,板子都成一次性的了。帮忙改一下要 下载打板做实物的。

网友A(2024-04-04):
我这个用ch340去下载没问题吗?还是说要用什么别的?

网友B:
还是去网上买一个开发板来用吧。。
你这个PCB,一身都是病,用不了。
1、电源从哪里输入?好吧,你是一直插着下载线。
2、REST按键是这样接的吗?接了个寂寞。
3、K2按键的线会被LCD的安装孔吃掉。
4、整个板没看到一个滤波电容?
5、LCD的背光没接入,除了灰底屏(黄绿膜),其它什么蓝屏、白屏的看不到显示。
6、调节LCD的对比度调节电位器时,你要把LCD拆下来才能调的到。
7、K2到K9。。。你会发现自已的手指似乎有点粗了。。
8、K2到K9最好能上拉,并接一个104电容到地。
9、LCD的E、RS、W/R最好也能接个上拉。

网友C:
电源退耦电容。

网友D:
这种简单的PCB板,10个都多了,自己用2.54mm的洞洞板焊接就行了,没必要外发打板加工.

网友E:
我就是看不懂为啥要铺这么大的铜

网友F:
还是去网上买个最小系统板吧,十几二十块钱, 而且买个STC8系列的更好;以后都是主流; 各种晶振频率可以随意选择;开发也方便些; 自己做费时费力;还浪费钱!

网友G:
不,你什么都没漏,唯一漏下的, 是经验, 初学者没有必要打板,浪费钱, 经验再涨涨,多画画图, 多看看别人的PCB,多学习。

PCB设计是一门学问,不讲深奥的,也不讲专业的, 就说排布问题,按键是否合理,用起来是否顺手, 可不要像手稿纸上打草稿一样只管有个东西上去,还得管这东西这样出来以后你好用它吗

网友H:
是啊 洞洞板 先测试 好了 照抄 就没问题了

网友I:
这板子pcb制版厂家看了直摇头,简直是在浪费资源,是否能用倒是其次,既然是新手

就不要自己画板了,某平台上三十元买个能用的,直接能点亮屏幕的就行了,画板是技术

也是艺术,靠经验沉淀的,按钮怎么摆放适合操作,元件位置合理不拥挤,走线哪地方粗

哪地方该细,,,,,有经验了再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