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查不到型号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帮帮看看元件是什么型号  查不到型号   新手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2024-04-05):
我试了AI都搜不到,有点好奇这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AI都搜不到,有点好奇这是什么芯片了

是啊   查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C:
具体需要知道芯片是在什么板子上拆下来的,并反推板子的原理图才能知道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D:
查不到,你看看从哪里拆的,反推一下,缩小范围

网友E:
也可能是重新打标的,确实找不到,看起来像tvs防护器件或者mos管吧

网友F:
需要提供外围电路;最好把外围电路简单的画一下发上来; 才好帮你找对应的 或者可以代换的型号

网友G:
这是 内部编码吧  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需要知道芯片是在什么板子上拆下来的,并反推板子的原理图才能知道是控制什么的。

这个是吉他效果器电路板上拆下来的   我在好好研究一下啊   我还是一个新手这方面还是学习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不到,你看看从哪里拆的,反推一下,缩小范围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在好好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重新打标的,确实找不到,看起来像tvs防护器件或者mos管吧

感谢 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需要提供外围电路;最好把外围电路简单的画一下发上来; 才好帮你找对应的 或者可以代换的型号

感谢老师的    在研究一下原理图    争取画出图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是 内部编码吧  看不出来

感谢老师

网友H(2025-09-19):
楼主这个吉他效果器研究了三年了吧,三年里又是耳机座又是猜元件型号又猜电阻,电路图画出来没有,现在2025年快过去了,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