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困扰几天了 调用OLED_Char导致USART通讯也乱了

楼主:
用的板子是STM32F407ZGT6,源代码是用的江科大老师的,源代码没有问题。我做的改变就是将ascall码数组存进w25q64中,要用的时候取出数组。单个的使用或者连续调用OLED_ShowChar函数没有问题,但一旦放进循环里面就会出错。弄了几天,各种办法也试过了,就是会出错。恳求大佬们指教
//一般OLED只会显示第一个字符

屏幕截图 2024-04-04

调用OLED_ShowChar后USART出错(发送的数字跟OLED_ShowChar中的字符有关,会一起变化,而且for循环不能结束

调用OLED_ShowChar后USART出错(发送的数字跟OLED_ShowChar中的字符有关,会一起变化,而且for循环不能结束

屏幕截图 2024-04-04

试了好多别的字符,大部分都是直接结束

试了好多别的字符,大部分都是直接结束

屏幕截图 2024-04-04

这是OLED_ShowChar函数

这是OLED_ShowChar函数

屏幕截图 2024-04-04

这个是未调用OLED_ShowChar函数时,USART发送正常

这个是未调用OLED_ShowChar函数时,USART发送正常

出问题的源代码

网友A(2024-04-05):
解决了,在Show_Char函数内部定义一个局部变量,把传进来的X坐标赋值给它,然后使用局部变量是正常的。难道是X在经过一次计算后内存被释放了,导致值变了?

网友A:
原来是在showchar函数里面定义了一个data作为数组的起始地址,却没有给予长度,导致数据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