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作息时间控制器 继电器电铃

楼主(2024-04-04):
设定闹钟时间为00:02
程序设定响铃一分钟  ,继电器开关在这一分钟内一直在跳动,而不是闭合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
求助大家

继电器开关

继电器开关

网友A:
IO不跳动吗?只是仿真,没有接实物?这仿真我是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B:
有些还是买实物的好,锻炼了动手能力,又会碰到仿真遇不到的问题,平时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奶茶,不给别人养老婆,买模块的钱都来了。

网友C:
如果是仿真,那只有软件写的不对一种可能;如果是实物,那还有供电不足的原因,继电器开通电压马上跌落,单片机复位重新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还是买实物的好,锻炼了动手能力,又会碰到仿真遇不到的问题,平时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奶茶,不给别人 ...

给别人养老婆是啥意思啊?其他的很赞同,比如我,不抽烟,不喝酒,从来没喝过奶茶,也不知道啥味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别人养老婆是啥意思啊?其他的很赞同,比如我,不抽烟,不喝酒,从来没喝过奶茶,也不知道啥味儿

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在校大学生,在没有拿到结婚证之前,就是别人的老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在校大学生,在没有拿到结婚证之前,就是别人的老婆。

哦,懂了,没上过大学,哈哈哈,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跳动吗?只是仿真,没有接实物?这仿真我是不懂,太复杂了。

IO口跳动的,还在仿真没有接实物,因为我担心是我原理图画的也有问题,一直没打板,还在仿真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还是买实物的好,锻炼了动手能力,又会碰到仿真遇不到的问题,平时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奶茶,不给别人 ...

哈哈好的 不过我不用给别人养老婆,我担心是我原理图的问题,一直也没打板,就还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仿真,那只有软件写的不对一种可能;如果是实物,那还有供电不足的原因,继电器开通电压马上跌落,单 ...

继电器供电电压5V,供电不足要怎么解决呢,可以帮忙看看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口跳动的,还在仿真没有接实物,因为我担心是我原理图画的也有问题,一直没打板,还在仿真阶段

IO口跳动,继电器当然要跳动啊。那就是你代码的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供电电压5V,供电不足要怎么解决呢,可以帮忙看看代码吗

你又没给出代码,看个空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给出代码,看个空气啊!

代码放这里啦

网友D:
十有八九代码问题

网友C:
你那个pf就是继电器,变化的太频繁了。似乎原来的代码是控制无源蜂鸣器的,你不知其所以然,盲目搬运。

网友D:
pf蜂鸣器在中断中取反,确实是无源蜂鸣器控制。试下这个中断不用,对应调用中断位置确定pf电平。
        org 00bh
        ljmp sub1

sub1:
        cpl pf
        ret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pf就是继电器,变化的太频繁了。似乎原来的代码是控制无源蜂鸣器的,你不知其所以然,盲目搬运。

噢噢不好意思  我以为这样是可以的  因为我是初学者,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就直接搬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蜂鸣器在中断中取反,确实是无源蜂鸣器控制。试下这个中断不用,对应调用中断位置确定pf电平。
        org 00b ...

谢谢您,试了一下,还是不太行,没有响声,继电器开关还是在跳动

网友E:
仿真中,继电器不停地跳,应该是程序问题吧,时间到继电器IO控制口为0,一分钟后为1。控制蜂鸣器的IO口,输出的是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用其控制继电器那肯定就不停地跳了。实物的话,继电器会发出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