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搭配程序?

楼主(2024-04-04):
写程序就像造机器,全部自己写,就好像轴承、螺丝螺母自己加工,费时费力。采用自己、别人写好的程序搭建,好比用现成的零件组装。问题是,如何用已有的程序搭建?怎样搞好各部分的衔接?有什么诀窍?要注意什么?请大师们呢谈谈经验

网友A:
平时自己封装好一些常用的驱动,用时直接加入调用。

网友B:
错,现在写程序就是模块化建房,一部分是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把所有模块合并就是一个简单程序。

网友C:
基本的东西没有弄懂,靠搭配别人的东西根本行不通,到处都是坑!

网友D:
单片机太小,无法使用软件工程来管理,别人写好的东西基本都不能用。

网友E:
自己把一些常用的代码,封装成.C文件,代码书写整齐规范,注释全部要有,因为,大多数人过一段时间再看自己的代码就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东了
比如,软件IIC,软件SPI,Modbus......之类的,反复验证几次,OK之后就保存起来,以后直接调用就行
写代码要懂得用宏定义,这样改参数也方便
网上的代码,不能用的一堆,能用的里面有问题的一堆,因为给别人传授经验的人,本身实力就不怎么的,比如我,有时候就总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F:
听起来好像是说的是如何写整个程序的框架,如果我猜得对,可以看看这篇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1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