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3063里面的过零电路有什么用吗?

楼主:
使用了上图的电路,  先接电池正负极,电池是9V的,然后我再接+5V跟地。
有时候灯不亮,不过概率极低,我使用的是鳄鱼夹,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接触不良的原因。
问题一:想问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以下是我对这个光耦的了解:
1、想要3、4脚导通,3、4脚必须有电压;同时1、2脚导通。
2、3、4导通时,1、2脚可以随便。不影响3、4脚的导通。
3、3、4导通时,想要关闭,只有电流减小接近0。
   以上跟可控硅类似。
问题二:那么光耦里面的过零电路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A(2024-04-05):
过零检测主要是用于交流电路中防止谐波干扰,就是说输入端有信号时光耦并不是立即导通,要等检测到过零点才导通,保证每次是一个完整的半波。要想达到你的要求可选用随机导通型光耦,如MOC3052等

网友B:
过零触发电流没有突变,对其他电路的干扰小。可控硅用调角方式调功,电流突变,释放的电磁干扰是很严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主要是用于交流电路中防止谐波干扰,就是说输入端有信号时光耦并不是立即导通,要等检测到过零点才 ...

但是为什么我先给3、4脚电压,再给1、2脚电压,它也能导通能,不是说过零触发光耦吗?
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啊,怎么就导通了。我理解的过零触发光耦是必须有过零点才能导通的,难道是我理解错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零触发电流没有突变,对其他电路的干扰小。可控硅用调角方式调功,电流突变,释放的电磁干扰是很严重的。

有点离题了

网友B:
本来就是交流应用,你用直流测试就不对。

网友D:
过零电路,简单来说,就是能检测电信号是否经过零点的电路。当电信号波形通过中心点时,电压为零,这时候过零电路就会发出一个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就像是指挥棒一样,可以控制其他电路的开关,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在光耦3063中,过零电路可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有效地防止对负载和电网的冲击,减少电磁干扰,让电路运行更加稳定可靠。这样一来,无论是用在可控硅调功器、电机控制与驱动,还是家用电器中,都能发挥出卓越的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过零电路,简单来说,就是能检测电信号是否经过零点的电路。当电信号波形通过中心点时,电压为零,这时候过 ...

要有自己的脑子,不要乱抄网上的来路不明的文章,3063是不能做“可控硅调功器、电机控制与驱动”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为什么我先给3、4脚电压,再给1、2脚电压,它也能导通能,不是说过零触发光耦吗?
直流电一直是高电 ...

MOC3063的典型应用是在交流电路中触发大功率晶闸管。用直流电路测试MOC3063出现意外现象不足为怪。

网友F:
你这个 电路图 一般的光耦就行  要根据实际电路选择器件 就个led 用不到可控硅

网友G:
非常有用,用于过0触发。

网友H:
过零检测指的是在交流系统中,当波形从正半周向负半周转换时,经过零位时,系统作出的检测。有过零检测功能的光耦是零电压开通。零电压触发可控硅开通可以降低可控硅的开通损耗。它可以让晶闸管的损耗降到最低,从而可以延长晶闸管寿命。

网友H:
MOC3063应该是过零触发的双向可控硅输出的光耦元件; 要单片机做过零检测,在芯片内部只能是通过ADC模块进行;一般采用外围电路处理过零点检测要比通过单片机检测来得简单和有效;

网友H:
对于有过零检测功能的EL3063,它每次在过零点的时候会判断有没有光输入,即有没有前置电流If,如果有If,那么在这个周期之内,它是导通的,所以它只能决定一个网电源周期内它是不是导通的,而不能决定在一个周期的某一个时刻开始导通。基于这种特性可以用它来实现过零控制,过零控制的缺点是控制精度低,优点是对电网没有污染。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过零检测指的是在交流系统中,当波形从正半周向负半周转换时,经过零位时,系统作出的检测。有过零检测功 ...

这就是胡言乱语了,别乱转帖那些不负责任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 电路图 一般的光耦就行  要根据实际电路选择器件 就个led 用不到可控硅

是的 我只是用来举例,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I:
过零电路,简单来说,就是能检测电信号是否经过零点的电路。当电信号波形通过中心点时,电压为零,这时候过零电路就会发出一个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就像是指挥棒一样,可以控制其他电路的开关,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网友J:
我理解为过零电路用于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具体用途看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理解为过零电路用于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具体用途看情况

具体用途别人已经说过了,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