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静脉图像采集咋做

楼主(2024-04-05):
大概就是头有近红外光源,摄像头拍照采集图像,上位机显示图像

网友A:
曾经有幸做过这玩意,说两句
它分几种类型,一种是反射型,就是光源从下往上打到你的手再返回到摄像头;
另外一种是穿透型,就是光源打穿你的手再传到摄像头

这两种方案里面坑都不少,相对简单的是穿透型
还有是相机自动曝光的问题,我们做过测试同一种曝光参数对不同人来说效果不一,比如一个参数对一个人很清晰看到静脉,对另一部分人则看不到,穿不透
解决这个问题又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自动曝光算法,一种是后期图像处理

反正坑挺多,最后现在有现成的方案,但是有点贵,你可以搞几个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