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驱动数码管的STM32F103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04-05):
最近用TM1650驱动的数码管做了一个万年历,特地把TM1650的STM32驱动程序分享出来以供大家使用,亲测可以用!!!!
接线:
1.SCL接PB10;
2.SDA接PB11;
源程序如下:
tm1650.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_conf.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count; i++)
         {
                 //WatchDOG();
                  for(j=0; j<7968; j++)
                 {
                         __NOP();

                 }

         }
}

void DelayXu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count; i++)
         {
                  for(j=0; j<8; j++)
                 {
                         __NOP();

                 }

         }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SDA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I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SDA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起始信号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出
                (2)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有下降沿的变化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Set_IIC_SDA;
        Set_IIC_SCL;
        DelayXus(4);
        Clr_IIC_SDA;//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Xus(4);
        Clr_IIC_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终止信号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出
                (2)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有上升沿的变化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Clr_IIC_SCL;
        Clr_IIC_SDA;//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Xus(4);
        Set_IIC_SCL;
        Set_IIC_SDA;//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Xus(4);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等待应答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0,接收应答成功
    - 函数说明: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入
                (2)如果返回0,表示接收应答成功;如果为1,接收应答失败
                (3)注意在IIC_STOP()中        ,将SDA置为了输出,所以再满足250条件后,产中IIC停止线号,
                         对输出线SDA读SDA输入值是为0的,所以才退出循环。
***************************************************************************/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Set_IIC_SDA;
        DelayXus(1);
        Set_IIC_SCL;
        DelayX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Clr_IIC_SCL;//时钟输出0
        return 0;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应答信号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出
                (2)在SCL的一个时钟周期期间,SDA为低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Clr_IIC_SDA;
        DelayXus(2);
        Set_IIC_SCL;
        DelayXus(2);
        Clr_IIC_SCL;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不应答信号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出
                (2)在SCL的一个时钟周期期间,SDA为高电平
***************************************************************************/
void IIC_N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Set_IIC_SDA;
        DelayXus(2);
        Set_IIC_SCL;
        DelayXus(2);
        Clr_IIC_SCL;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出
                (2)在SCL为低电平期间,置位SDA的数据为0或者1,延时后拉高SCL,取走数据,循环8次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Clr_IIC_SC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if ((txd&0x80)>>7)
                        Set_IIC_SDA;
                else Clr_IIC_SDA;
                txd<<=1;
                DelayX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Set_IIC_SCL;
                DelayXus(2);
                Clr_IIC_SCL;
                DelayXus(2);
    }
}

/***************************************************************************
    - 功能描述:STM32f103 模拟IIC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隶属模块:STM32 IIC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ck 用于决定是是否回应ACK
        - 返回说明:无
    - 函数实现步骤:
                (1)首先将SDA配置为输入
                (2)在SCL的一个时钟周期后,读SDA的数据,保存在receive中
                (3)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Clr_IIC_SCL;
                DelayXus(2);
                            Set_IIC_SCL;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X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void TM1650_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
                IIC_Ack();
                IIC_Send_Byte(dat);
                IIC_Ack();
                IIC_Stop();
}

void LCD_Init(void)
{
   IIC_Init();
         TM1650_Set(0x48,0x01);
}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state,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CODE[20]  = {0xdd,0x05,0xb9,0xad,0x65,0xec,0xfc,0x85,0xfd,0xed,0xf5,0xfd,0xd8,0xdd,0xf8,0xf0,0x00}; //0~9  dot: +2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CODE1[20]  = {0x00,0x05,0xb9,0xad,0x65,0xec,0xfc,0x85,0xfd,0xed,0xf5,0xfd,0xd8,0xdd,0xf8,0xf0,0x00}; //0~9  dot: +2

        TM1650_Set(0x48,0x01);
        switch(state)
  {
    case led_normal:
          TM1650_Set(0x68,CODE1[NUM/100]);
                                        TM1650_Set(0x6A,CODE[NUM%100/10]+2);
          TM1650_Set(0x6C,CODE[NUM%100%10]);
    break;
    case led_set1:
                            if(timer_count < TIME_500MS)
             TM1650_Set(0x68,CODE[1]+2);
                                        else
                                                 TM1650_Set(0x68,CODE[16]);

          TM1650_Set(0x6A,CODE1[NUM/10]);
          TM1650_Set(0x6C,CODE[NUM%10]+2);
    break;
    case led_set2:
          if(timer_count < TIME_500MS)
             TM1650_Set(0x68,CODE[2]+2);
                                        else
                                                 TM1650_Set(0x68,CODE[16]);
          TM1650_Set(0x6A,CODE1[NUM/10]);
          TM1650_Set(0x6C,CODE[NUM%10]+2);
    break;
    case led_error:
          TM1650_Set(0x68,CODE[14]+2);
          TM1650_Set(0x6A,CODE[NUM/10]);
          TM1650_Set(0x6C,CODE[NUM%10]);
    break;
                case led_no_dis:
          TM1650_Set(0x68,CODE[11]);
          TM1650_Set(0x6A,CODE[11]);
          TM1650_Set(0x6C,CODE[11]);
    break;
    default:
                            TM1650_Set(0x68,CODE1[8]+2);
          TM1650_Set(0x6A,CODE1[8]+2);
          TM1650_Set(0x6C,CODE1[8]+2);
                        break;
  }
}

tm1650.h
#ifndef _I2C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I2C_H

/*---------------------------头文件引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_conf.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IC_SCL_PIN                       GPIO_Pin_10
#define IIC_SCL_PORT                             GPIOB
#define IIC_SCL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IIC_SDA_PIN                       GPIO_Pin_11
#define IIC_SDA_PORT                GPIOB
#define IIC_SDA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13. /*********************************************************
  14.         - I2C宏定义:
  15.         - I2C时钟操作:
  16.     - Set_IIC_SCL: 此处是将SCL拉为高电平
  17.         - Clr_IIC_SCL: 此处是将SCL拉为低电平
  18.         - 说明:通过这两个宏定义就可以模拟IIC的时钟电平SCL的高低变化了
  19. *********************************************************/
  20. #define Set_IIC_SCL  GPIO_SetBits(IIC_SCL_PORT,IIC_SCL_PIN)
  21. #define Clr_IIC_SCL  GPIO_ResetBits(IIC_SCL_PORT,IIC_SCL_PIN)

  22. /*********************************************************
  23.         - I2C宏定义:
  24.         - I2C数据线操作:
  25.     - Set_IIC_SDA: 此处是将SDA拉为高电平
  26.         - Clr_IIC_SDA: 此处是将SDA拉为低电平
  27.         - READ_SDA         : 此处是读取SDA线上的位数据
  28.         - 说明:通过这两个宏定义就可以模拟IIC的数据线SDA电平的高低变化了
  29. *********************************************************/
  30. #define Set_IIC_SDA  GPIO_SetBits(IIC_SDA_PORT,IIC_SDA_PIN)
  31. #define Clr_IIC_SDA  GPIO_ResetBits(IIC_SDA_PORT,IIC_SDA_PIN)
  32. #define READ_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IIC_SDA_PORT, IIC_SDA_PIN)

/*********************************************************
        - I2C模拟操作函数的声明:
*********************************************************/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8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LCD_Init(void);
void SDA_IN(void);
void SDA_OUT(void);
void TM1650_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数码管显示
void LCD_Display(unsigned char state,unsigned int NUM);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