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闪烁 总有一个比其他微微亮

楼主(2024-04-05):
这是数码管显示界面,数码管出现闪烁,总有一个比其他微微亮,求助求助
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在哪里?

void Delay600us(void)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7;
        j = 25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ingle_SMG(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dat)
{

         select_channel(6);
         P0=0x01<<pos;
         select_channel(7);
         P0=dat;
         Delay600us();                    //找到最合适的参数  两个都是1ms
   select_channel(6);
         P0=0xff;
         select_channel(7);
         P0=0xff;
         Delay600us();

}
//***************************************************

//**************************************************8

void SMG_display()
{

        switch(stat)
        {
                case 1:                                   //时间界面
                   single_SMG(7,SMG_nodot[time[0]%16]);

                  single_SMG(6,SMG_nodot[time[0]/16]);

                  single_SMG(5,0xbf);

                  single_SMG(4,SMG_nodot[time[1]%16]);

                  single_SMG(3,SMG_nodot[time[1]/16]);

                        single_SMG(2,0xbf);

                  single_SMG(1,SMG_nodot[time[2]%16]);

                  single_SMG(0,SMG_nodot[time[2]/16]);
                  select_channel(6);
            P0=0xff;
            select_channel(7);
            P0=0xff;

                break;
                case 2:                                       //回显温度界面

                        if(action_n==0)
                        {
                                single_SMG(7,0xff);

                    single_SMG(6,0xff);

                    single_SMG(5,0xff);

                    single_SMG(4,0xff);

                    single_SMG(3,0xff);

                          single_SMG(2,0xff);

                    single_SMG(1,0xff);

                    single_SMG(0,SMG_nodot[12]);             //C

                        }
                        else
                        {
                                single_SMG(7,SMG_nodot[temper_aver%10]);

                    single_SMG(6,SMG_dot[(temper_aver%100)/10]);

                                single_SMG(5,SMG_nodot[(temper_aver/100)]);

                    single_SMG(4,0xbf);

                    single_SMG(3,SMG_nodot[temper_max%10]);

                          single_SMG(2,SMG_nodot[temper_max%100/10]);

                    single_SMG(1,0xff);

                    single_SMG(0,SMG_nodot[12]);

                        }

                break;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说明,怎么分析?

网友B:
主函数都没有,这程序能跑就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