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IIC四脚0.96寸 51单片机汇编程序分享 仿真+实物测试

楼主:
这学期学的51单片机汇编,清明没事写了个OLED的程序,欢迎批评指正。代码是照着一个c程序抄的,我会放到附件里,用到的资料都会放到附件里,欢迎批评指正。

单片机汇编源程序如下:
SCL BIT P1.0                ;引脚定义
SDA BIT P1.1

ORG 00H
        JMP START                ;跳转到主函数
ORG 100H
START:
        MOV SP,#30H                ;设置堆栈指针
        ACALL INIT                ;初始化OLED

MAIN:
        ;显示白屏
        MOV A,#0FFH
        ACALL FILL
        ;设置字符串显示
        MOV R1,#10                ;字符串列起始位置,单位:像素
        MOV R0,#2H                ;字符串行起始位置,单位:行(共0-7,8行)
        MOV R2,#72                ;字符串长度,单位:像素
        MOV DPTR,#PIC        ;传入图像地址
        ACALL SHOW
        ;暂停程序
        JMP $

INIT: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MOV A,#0AE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MOV A,#2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MOV A,#1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MOV A,#0B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MOV A,#0C8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MOV A,#0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MOV A,#1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MOV A,#4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MOV A,#81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f);
        MOV A,#0DF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MOV A,#0A1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MOV A,#0A6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MOV A,#0A8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3F);//
        MOV A,#3F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MOV A,#0A4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MOV A,#0D3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MOV A,#0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MOV A,#0D5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MOV A,#0F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MOV A,#0D9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22); //
        MOV A,#22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MOV A,#0DA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12);
        MOV A,#12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MOV A,#0DB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20);//0x20,0.77xVcc
        MOV A,#20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MOV A,#8D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14);//
        MOV A,#14H
        ACALL TRANS_CMD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MOV A,#0AFH
        ACALL TRANS_CMD
        RET

;开始传输
START_TRANS:
        SETB SCL
        SETB SDA
        CLR SDA
        CLR SCL
        RET

;结束传输
CLOSE_TRANS:
        CLR SCL
        CLR SDA
        SETB SCL
        SETB SDA
        CLR SDA
        CLR SCL
        RET

;传输,影响R0,ACC寄存器,将ACC的数据按位传输
TRANS:
        MOV R0,#8H
TRA1: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CLR SCL
        DJNZ R0,TRA1
        SETB SDA
        SETB SCL
        CLR SCL
        RET

;传输指令,将ACC的数据作为指令传出
TRANS_CMD:
        PUSH ACC
        ACALL START_TRANS
        MOV A,#78H
        ACALL TRANS
        MOV A,#00H
        ACALL TRANS
        POP ACC
        ACALL TRANS
        ACALL CLOSE_TRANS
        RET

;传输数据,将ACC的数据作为数据传出
TRANS_DATA:
        PUSH ACC
        ACALL START_TRANS
        MOV A,#78H
        ACALL TRANS
        MOV A,#40H
        ACALL TRANS
        POP ACC
        ACALL TRANS
        ACALL CLOSE_TRANS
        RET

;将ACC的数据刷屏,影响ACC,R0,R1,R2寄存器
FILL:
        PUSH ACC
        MOV A,#8H
FILL1:
        MOV R0,#0B0H
        DEC A
        MOV R2,A
        ADD A,R0
        ACALL TRANS_CMD
        MOV A,#0H
        ACALL TRANS_CMD
        MOV A,#10H
        ACALL TRANS_CMD
        MOV R1,#128
FILL2:
        POP ACC
        PUSH ACC
        ACALL TRANS_DATA
        DJNZ R1,FILL2
        MOV A,R2
        JNZ FILL1
        DEC SP
        RET

;将指定的图像显示到指定位置,R0:指定行,R1:指定列,R2:图像长度,DPTR:图像位置
SHOW:
        DEC R0
        MOV A,#0B0H
        ADD A,R0
        ACALL TRANS_CMD
        MOV A,R1
        ANL A,#0FH
        ACALL TRANS_CMD
        MOV A,R1
        ANL A,#0F0H
        SETB C
        RRC A
        RRC A
        RRC A
        RRC A
        ACALL TRANS_CMD
SHOW1:
        CLR A
        MOVC A,@A+DPTR
        ACALL TRANS_DATA
        INC DPTR
        DJNZ R2,SHOW1
        RET

;图像
PIC:
DB 2EH ,4AH ,4AH ,32H ,00H ,00H ,00H ,00H;"5",0
DB 00H ,42H ,7EH ,40H ,00H ,00H ,00H ,00H;"1",1
DB 42H ,7EH ,10H ,52H ,7EH ,42H ,00H ,00H;"H",2
DB 42H ,7EH ,52H ,52H ,46H ,20H ,00H ,00H;"E",3
DB 42H ,7EH ,42H ,00H ,00H ,00H ,00H ,00H;"I",4
DB 00H ,4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5
DB 18H ,24H ,42H ,42H ,24H ,00H ,00H ,00H;"C",6
DB 18H ,24H ,42H ,42H ,24H ,18H ,00H ,00H;"O",7
DB 42H ,7EH ,0CH ,70H ,10H ,4CH ,7EH ,42H;"M",8

END

实物测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显示的bug,所以又更新了一下这个帖子,
欢迎批评指正。

屏幕截图 2024-04-07

仿真图

仿真图

屏幕截图 2024-04-07

文件

文件

实物测试

实物测试

相关文件

网友A(2024-04-08):
请教楼主,C语言怎么转成汇编语言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C语言怎么转成汇编语言的,谢谢。

我是直接看着c写的汇编,直接抄c语言的逻辑。keil debug 也可以直接看c程序生成的汇编

网友C:
楼主汇编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汇编基础扎实,佩服

也不是了,还是刚入门的小白,写代码还要经常看书。

网友B:
203行开始的代码还能优化一下。
原来:
        MOV A,R1
        ANL A,#0F0H
        SETB C
        RRC A
        RRC A
        RRC A
        RRC A

优化后:
        MOV A,R1
        ANL A,#0F0H
        SWAP A
        ADD A,#10H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C语言怎么转成汇编语言的,谢谢。

命令行转换比较方便:
C51.exe oled.c SRC

网友A(2024-11-02):
引用 网友D:
命令行转换比较方便:
C51.exe oled.c SRC

具体讲讲怎么设置,可以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