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三极管升压电路,哪位工程懂的分析分析

楼主(2024-04-06):
这是一个将1.5V升压成3V点亮LED的电路,谁懂原理的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Q2导通给L1补充能量,Q2截止L1的电流不能突变,就向LED提供超过1.5V的电压,同时因为LED阳极电压变高,Q1截止,Q2b极电流消失,Q2截止,如此往复循环……

网友B:
做项目不建议用这款,可以考虑ap2803之类的现成

网友C:
应该和BUCK电路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BUCK电路原理差不多吧?

应该是BOOST升压吧,通过电容反馈,Q1与Q2不断导通和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