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PID控制,使用少量水后,温度下降一两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到期望温度

楼主(2024-04-06):
我为了得到我锅炉中加热好的水,我需要向从锅炉的下发泵入冷水注入锅炉中,而由于PID控制的加热元件只能在水温低于目标温度后才开始加热,这就意味着温度回到控制点之前必须有一个时间的延迟,且还存在一个问题,当使用少量水,锅炉当前温度,与目标温度误差非常小,这时PID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靠I累积误差将水温加热。我可以获取到我泵入了多少流量的水进入锅炉,我在想 将注入的水量,也加入控制,调整锅炉尽快开始提供热量。
使用一个PID并行控制,一个温度环,一个冷水流量环 ,这样我就不用PID等到水温下降时才开始加热,下方冷水进入,我就开始加热。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加水同时加热,超越PID控制,停止加水才开始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水同时加热,超越PID控制,停止加水才开始PID控制。

全功率加热,还是将加水时的流量作为一个值,添加到PID的计算结果中

网友B:
如果流量构成闭环用前馈+反馈控制,如果流量构成闭环用串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流量构成闭环用前馈+反馈控制,如果流量构成闭环用串级控制。

这个系统无法实现流量闭环,因为当我需要水时我才向锅炉注入水,目前我调整了算法,将加水的流量值乘以系数,作为基础值,添加到PID计算的结果中(PID的计算最终结果会进行限幅),(相当于我对新加入的这些冷水进行了一个预热)当我停止加水时,将这个基础值置零,测试的效果,回升时间提高看了40S,但相对的,有2到3度的过冲。猜测是系数的问题,我继续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无法实现流量闭环,因为当我需要水时我才向锅炉注入水,目前我调整了算法,将加水的流量值乘以系 ...

P、I、D三个参数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水的多少要不断调整参数才会不出现过冲。

网友B:
如果流量不构成闭环用前馈+反馈控制,流量前馈,温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流量不构成闭环用前馈+反馈控制,流量前馈,温度反馈。

大佬能具体说一下流量前馈的实现

网友B:
百度可以查到前馈反馈控制系统的实现方法,基本上就是测出流量信号影响温度的规律(建模,对温度的影响可一般是滞后)然后在控制器中将模型取反加入,原反馈控制系统不受影响(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