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定时器2不进中断

楼主(2024-04-06):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main()
{
        EA=1;
        IE2=0x04;

        AUXR=0X10;

        T2H=0xd8;
        T2L=0xf0;

        if(i==1)
        {
                P2=(P2&=0x1f)|0x80;
                P0=0x00;
                P2=(P2&=0x1f);
        }

}
void time2_init() interrupt 12
{
        count++;
        if(count==99)
        {
                i=1;
        }
}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main()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D8;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使能定时器2中断
        EA=1;
        while (1)
        {
                if(i==1)
                {
                        i=0;
                        P2=(P2&=0x1f)|0x80;
                        P0=0x00;
                        P2=(P2&=0x1f);
                }
        }
}
void time2_init() interrupt 12
{
        count++;
        if(count==99)
        {
                count=0;
                i=1;
        }
}

网友B:
主程序没有主循环。

网友C:
用STC的ISP工具可以方便的帮我们配置定时器,如下图:

复制过来就行,最后再开总中断“EA=1;”。

网友D:
可能有中断,只是当I=1时,主程序的判定部分已经执行完了。但是这样程序跑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会不会是直接复位了,然后继续

网友E:
    1、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大概率出在你的软件上。你的软件写的不规范,建议你先用我附件给的测试先。
    2、下面这款板子也是兼容蓝桥杯比赛用板,加了自动下载电路,这样学习起来方便。更重要的要学习规范写代码。

    3、附件就是这家开发板提供的定时器2的例子。一定先直接下载例程里面的Hex文件,先观察实验现象,以进一步验证你的硬件是不是好的。然后一定规范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