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值稳定的电容吗?

楼主(2024-04-07):
大佬们,我买了一些电容,测试电容的时候电容量50到几十K频率下测试值不同,有没有稳定的电容吗?

网友A:
只有相对稳定的,np0可以用到GHz不够吗?

网友B:
电容没问题,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相对稳定的,np0可以用到GHz不够吗?

感谢大佬

网友C:
某一个宝搜索高精度电容,非常稳定,但是价格较贵,

网友A:
楼主干什么要用精密电容,y5v温度升高到85°C容量只剩下20%,不一样在电路里面大量采用?

网友D:
一种是测量频率选择的不恰当,你频率调高或者调低些试下。 另一种可能是这个电容的温漂很大,在测量过程中,电容自身的值一直在变化。

网友E:
多年前用比较器做AD的时候,充电电容当时找到一种,那时在中关村好像叫做中发还是哪个市场里面,人家叫做矫正电容的,我也不懂,反正那个容量在环境温度变化时,基本不变,好用,外形四四方方的。淡黄色了。

网友F(2025-05-26):
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F系列的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产品直流偏压特性、老化特性和C0G(NP0)也比较相近,比C0G(NP0)能办到的容值更大,且损耗与C0G相近

网友G:
您说的稳定电容是指:
1、温度稳定?
2、无DC BIOS型?
3、频率在多少范围内?
4、使用电压多少V,DC多少,AC成份多少?
.
.
.
有很多因素影响到电容的的稳定,材质,配方,品牌等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稳定电容是指:
1、温度稳定?
2、无DC BIOS型?

是bias不是BIOS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用比较器做AD的时候,充电电容当时找到一种,那时在中关村好像叫做中发还是哪个市场里面,人家叫做矫 ...

应该就是云母电容吧

网友J:
对,什么条件下的稳定度很重要,比如使用温度范围、有无直流电压等,看看其规格书,一般能找到你关心的特性。

网友K:
沒有。不管什麼電容,都會有寄生電感,多寡而已。

网友L:
薄膜电容,COG电容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应该就是云母电容吧

矫正电容是CRT彩电显示器专用的,一般是CL涤纶电容,云母电容那点儿可怜的容量只能用来搞笑。

网友M:
没有绝对稳定的 只有相对稳定的

网友N:
楼主问的是: 用不同频率测试同一电容时其容值是会变化的,50KHZ比50HZ的测试容值要低吧?

容值与频率的变化曲线实际上反映的是电容的容抗随频率变化的关系,并非电容本身的容值变化。
电容的容抗(Xc)与频率(f)和电容值(C)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公式Xc = 1/(2πfC)来描述。这个公式表明

,容抗与频率成反比,也就是说,随着频率的增加,容抗会减小。因此,当使用不同频率测试同一电容时,测

得的容抗值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容本身的容值发生了变化。电容的固有容值是一个恒定的物理量,

不会随频率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O:
钽电容器and MLCC 电容被认为具有非常稳定的容量。

网友P:
C0G/NP0、薄膜电容,如果你的应用在几十kHz以下,钽电容或薄膜电容可能更合适,如果是高频(MHz以上),优先选择C0G/NP0陶瓷电容或云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