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debug问题,反汇编窗口里都是nop

楼主:
程序可正常编译,但是想要debug时,反汇编窗口里都是nop,
无法进行打断点,也不能运行。直接点击run无法运行,显示
目前在网上看到的办法,在debug界面添加mempry map的值为0x0000,0xffff,能够点击run但是没有用,反汇编窗口里仍然都是nop,还是无法打断点。

球球大佬帮忙。

网友A(2024-04-07):
你这个没表述清楚  哪个型号 怎么仿真的   可以去B站看仿真视频,一步步跟着操作

网友B:
错误报告提示意思是,你的代码放在地址C:0x0000是不容许读写的区域
你这应该是51单片机的,估计是芯片选错了

网友C:
是STM32吧,网上有解决方法,查“STM32软件仿真配置”,修改debug页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STM32吧,网上有解决方法,查“STM32软件仿真配置”,修改debug页面。

STM32的地址有那么短吗?

网友E:
可能是芯片选错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芯片选错了吧

C51没仿真器,都是软仿,不太是芯片选错了。

网友F:
全局变量赋值后,再重启全局变量是不是仍然是上一次赋的值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表述清楚  哪个型号 怎么仿真的   可以去B站看仿真视频,一步步跟着操作

大佬,芯片选型应该没问题
这是其他的魔术棒设置

我在网上重新建一个工程后,在新建的工程里可以正常debug,但是我将想用的main.c粘贴到新建的的工程里,将其他的驱动程序.c和.h复制到新建工程里,添加后,就无法debug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STM32吧,网上有解决方法,查“STM32软件仿真配置”,修改debug页面。

用的51单片机,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

网友F:
大佬们好,抱歉问题没说清楚,用的是51单片机,如果不添加我在网上搜的驱动文件,可以正常debug,加了就不行。

网友F:
大佬们,我现在知道问题在哪了,是一个我在网上找的oled驱动文件,我把它去除掉就可以正常debug。

网友F:
大佬们,我知道了,那个debug好像只能运行code小于两千的,我的代码太大了。

网友F:
我知道了,%过的keil可以突破仿真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