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转二进制 用MATLAB怎么弄?

楼主(2024-04-07):
谢谢大家

网友A:
matlab中有专门的十进制转二进制函数 dec2bin()
示例:binStr = dec2bin(D)

网友B:
在MATLAB中,您可以使用`dec2bin`函数将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以下是如何使用`dec2bin`函数的一个简单示例:   ```matlab % 定义一个十进制数 decimalNumber = 233;  % 使用dec2bin函数转换为二进制数 binaryNumber = dec2bin(decimalNumber);  % 显示二进制数 disp(binaryNumber); ``` 当您运行上述代码时,它将显示`decimalNumber`的二进制表示。在这个例子中,`233`的二进制表示是`11100001`。  `dec2bin`函数接受一个十进制数作为输入,并返回一个表示该数的二进制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