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上的o总是显示不出来?原本o的位置就是一片白

楼主(2024-04-07):
每次用lcd1602液晶屏打字符串时o总是显示不出来,比如打clock,液晶屏上原本o的位置就是一片白

网友A:
多打印几次,比如“0ooook”、“00000ooo”看看有什么效果,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打印几次,比如“0ooook”、“00000ooo”看看有什么效果,要有耐心。

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