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LCD602显示乱码了

楼主:
求助,内容见附件!

LCD1602显示乱码

LCD1602显示乱码

原理图

网友A(2024-04-07):
1 硬件 连接
2  代码

网友B:
#include<reg51.h>                                                    //加载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PCF8591地址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数据口定义 #define RS_CLR LCD_RS=0                                         //液晶控制口宏定义 #define RS_SET LCD_RS=1 #define RW_CLR LCD_RW=0  #define RW_SET LCD_RW=1  #define EN_CLR LCD_EN=0 #define EN_SET LCD_EN=1   sbit LCD_RS=P2^7;                                                   //液晶控制口定义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N=P2^5;  sbit SCL=P2^2;                                                       //I2C时钟-PCF8591 sbit SDA=P2^1;                                                       //I2C数据-PCF8591   sbit lamp=P2^3;//灯  sbit k1=P1^2;//按钮 sbit k2=P1^3;  int light=0;                                                                 //光照度变量  uchar dis;                                                                  //ADC用变量  uint limit=100;//光强 uint time=0; uint pwm=0,sec=0;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void Delay_US(uchar t)                                                 //US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Delay_MS(uchar t)                                                //MS延时函数 {             while(t--)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void Lcd_W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函数  {           RS_CLR;          RW_CLR;         LCD_DATA=com;          Delay_MS(1);            EN_SET;                          Delay_MS(1);         EN_CLR; } void Lcd_W_Dat(uchar dat)                                        //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_SET;          RW_CLR;         LCD_DATA=dat;          Delay_MS(1);           EN_SET;          Delay_MS(1);         EN_CLR; } void Lcd_Clr_Scr()                                                         //液晶清屏函数 {           Lcd_W_Com(0x01);           Delay_MS(5); }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液晶显示字符串函数 {               if(y==0)                      Lcd_W_Com(0x80+x);                                     //表示第一行          else                       Lcd_W_Com(0xC0+x);                              //表示第二行                 while(*s)           {                       Lcd_W_Dat(*s);                       s++;               } } void Lcd_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液晶写字符函数 {               if(y==0)                   Lcd_W_Com(0x80+x);                else                   Lcd_W_Com(0xC0+x);               Lcd_W_Dat(dat);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W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_W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_W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IIC_Start()                                                        //总线启动函数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SCL=1;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 void IIC_Stop()                                                                //总线结束函数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c)                                        //IIC发送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i)&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uchar IIC_Receive_Byte()                                        //IIC接收字节函数 {           uchar  retc=0,i;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void IIC_Ack(bit a)                                                        //IIC应答函数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0为发出应答,1为非应答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清时钟线,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 bit Pcf_Send_Byte(uchar addr,uchar channel)        //PCF8591写一个控制指令 {                                                                                        //addr(器件地址),channel(转换通道)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IIC_Send_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                 return(0);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 uchar Pcf_Receive_Byte(uchar addr)                        //PCF8591读取一个转换值 {           uchar dat;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addr+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dat=IIC_Receive_Byte();                          //读取数据0         IIC_Ack(1);                                                   //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dat);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Clr_Scr();                                                        //液晶清屏         Lcd_Show_String(1,0,"Light");        //液晶显示固定字符                 Lcd_Show_String(13,0,"lx");         Lcd_Show_String(1,1,"lim");         Lcd_Show_String(13,1,"lx");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k1)//加                 {                         limit++;                         while(!k1);                 }                 if(!k2)//减                 {                         limit--;                         while(!k2);                 }                 //PWM         if(sec<99)                 sec++;         else                 sec=1;         if(pwm<sec)                 lamp=1;         else                 lamp=0;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ime<10)//定时0.5s                 time++;         else         {                 time=0;                                                                   Pcf_Send_Byte(AddWr,0);                 dis=Pcf_Receive_Byte(AddWr);                  //ADC0 模数转换0 光敏电阻                 light=-39*dis+10000;           Lcd_Show_Char(7,0,light/10000+'0');        //光照度显示 万                 Lcd_Show_Char(8,0,light%10000/1000+'0');   //千                 Lcd_Show_Char(9,0,light%1000/100+'0');    //百                 Lcd_Show_Char(10,0,light%100/10+'0');    //十                 Lcd_Show_Char(11,0,light%10+'0');                      // 个                                  Lcd_Show_Char(7,1,light%10000/1000+'0');   //千                 Lcd_Show_Char(8,1,limit/100+0x30);            // 百           Lcd_Show_Char(9,1,limit%100/10+0x30);         //  十                 Lcd_Show_Char(10,1,limit%10+0x30);             //   个                 if(light>limit)//功能1                 {                         pwm=0;                 }                 else                 {                                 pwm=99-light*100/limit;//输出PWM占空比,光照强度越低,pwm占空比越大                 }         }         TH0=0X3C;         TL0=0XB0; }

网友C:
典型的软件故障,看原理图没用。

网友D:
具体得看程序,原理图一般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nclude                                                    //加载头文件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 ...
#include<reg51.h>                                                    //加载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PCF8591地址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数据口定义 #define RS_CLR LCD_RS=0                                         //液晶控制口宏定义 #define RS_SET LCD_RS=1 #define RW_CLR LCD_RW=0  #define RW_SET LCD_RW=1  #define EN_CLR LCD_EN=0 #define EN_SET LCD_EN=1   sbit LCD_RS=P2^7;                                                   //液晶控制口定义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N=P2^5;  sbit SCL=P2^2;                                                       //I2C时钟-PCF8591 sbit SDA=P2^1;                                                       //I2C数据-PCF8591   sbit lamp=P2^3;//灯  sbit k1=P1^2;//按钮 sbit k2=P1^3;  int light=0;                                                                 //光照度变量  uchar dis;                                                                  //ADC用变量  uint limit=100;//光强 uint time=0; uint pwm=0,sec=0;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void Delay_US(uchar t)                                                 //US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Delay_MS(uchar t)                                                //MS延时函数 {             while(t--)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void Lcd_W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函数  {           RS_CLR;          RW_CLR;         LCD_DATA=com;          Delay_MS(1);            EN_SET;                          Delay_MS(1);         EN_CLR; } void Lcd_W_Dat(uchar dat)                                        //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_SET;          RW_CLR;         LCD_DATA=dat;          Delay_MS(1);           EN_SET;          Delay_MS(1);         EN_CLR; } void Lcd_Clr_Scr()                                                         //液晶清屏函数 {           Lcd_W_Com(0x01);           Delay_MS(5); } void Lcd_Show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液晶显示字符串函数 {               if(y==0)                      Lcd_W_Com(0x80+x);                                     //表示第一行          else                       Lcd_W_Com(0xC0+x);                              //表示第二行                 while(*s)           {                       Lcd_W_Dat(*s);                       s++;               } } void Lcd_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液晶写字符函数 {               if(y==0)                   Lcd_W_Com(0x80+x);                else                   Lcd_W_Com(0xC0+x);               Lcd_W_Dat(dat);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W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_W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_W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IIC_Start()                                                        //总线启动函数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SCL=1;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 void IIC_Stop()                                                                //总线结束函数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c)                                        //IIC发送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i)&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uchar IIC_Receive_Byte()                                        //IIC接收字节函数 {           uchar  retc=0,i;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void IIC_Ack(bit a)                                                        //IIC应答函数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0为发出应答,1为非应答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清时钟线,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 bit Pcf_Send_Byte(uchar addr,uchar channel)        //PCF8591写一个控制指令 {                                                                                        //addr(器件地址),channel(转换通道)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IIC_Send_Byte(0x40|channel);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                 return(0);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 uchar Pcf_Receive_Byte(uchar addr)                        //PCF8591读取一个转换值 {           uchar dat;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addr+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                 return(0);         dat=IIC_Receive_Byte();                          //读取数据0         IIC_Ack(1);                                                   //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dat);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Clr_Scr();                                                        //液晶清屏         Lcd_Show_String(1,0,"Light");        //液晶显示固定字符                 Lcd_Show_String(13,0,"lx");         Lcd_Show_String(1,1,"lim");         Lcd_Show_String(13,1,"lx");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k1)//加                 {                         limit++;                         while(!k1);                 }                 if(!k2)//减                 {                         limit--;                         while(!k2);                 }                 //PWM         if(sec<99)                 sec++;         else                 sec=1;         if(pwm<sec)                 lamp=1;         else                 lamp=0;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ime<10)//定时0.5s                 time++;         else         {                 time=0;                                                                   Pcf_Send_Byte(AddWr,0);                 dis=Pcf_Receive_Byte(AddWr);                  //ADC0 模数转换0 光敏电阻                 light=-39*dis+10000;           Lcd_Show_Char(7,0,light/10000+'0');        //光照度显示 万                 Lcd_Show_Char(8,0,light%10000/1000+'0');   //千                 Lcd_Show_Char(9,0,light%1000/100+'0');    //百                 Lcd_Show_Char(10,0,light%100/10+'0');    //十                 Lcd_Show_Char(11,0,light%10+'0');                      // 个                                  Lcd_Show_Char(7,1,light%10000/1000+'0');   //千                 Lcd_Show_Char(8,1,limit/100+0x30);            // 百           Lcd_Show_Char(9,1,limit%100/10+0x30);         //  十                 Lcd_Show_Char(10,1,limit%10+0x30);             //   个                 if(light>limit)//功能1                 {                         pwm=0;                 }                 else                 {                                 pwm=99-light*100/limit;//输出PWM占空比,光照强度越低,pwm占空比越大                 }         }         TH0=0X3C;         TL0=0XB0;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nclude                                                    //加载头文件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 ...

点亮一个1602怎么这么多代码?这是什么语言我也看不懂头晕,汇编十条以内就点亮字符了

网友H:
1602按下后会有乱码的问题,其实根本上是硬件引起的。 某些最小系统板的复位电路没做好,按下复位键后,就会产生乱码

网友I:
关于LCD1602显示屏的两个文件:

/******************************************************************************
* 文件: 头文件 LCD1602.H
* 说明: 关于LCD1602的驱动函数: 用于STC32G12K128 自制实验板
* 编程: 浦晓明(浦江一水) 2023.10
* 特点: 经典实用/简明扼要/便于移植
* 接口: 数据口-P0 指令-P4.5 读写-P2.7 使能-P2.6
***************************************************************************** */

#include "STC32G.h"

#ifndef __LCD1602_H_
#define __LCD1602_H_

/*****************************************
  LCD1602PIN口定义 (数据口和控制位说明)
******************************************/
#define LCD_DATAP     P0     //P0数据口(8位)

sbit LCD_RS =P4^5;            //指令端 0:命令 1:数据
sbit LCD_RW=P2^7;           //读写端 0;写入 1:读出(直接接地--只写方式)
sbit LCD_E   =P2^6;            //使能端 0:失能 1:使能

/*****************************************
  函数声明
******************************************/
/*在11.0592MHz时钟下的延时1ms毫秒函数*/
void LCD_Delay1ms(unsigned int ms);  //误差 0us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Init(void);
/*LCD1602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S(void);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_COM(unsigned 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_DAT(unsigned char dat);
/*LCD1602指定坐标写字符串函数 X:行(0/1) Y:列(0-15) */
void LCD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str);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定位
void LCD_Cursor(unsigned char mode); //控制光标
void LCD_Blink(unsigned char mode);    //控制闪烁

#endif

/******************************************************************************
* 文件: LCD1602.C
* 说明: 关于LCD1602驱动函数的实现: 用于STC32G12K128 自制实验板
* 编程: 浦晓明(浦江一水) 2023.10
* 特点: 经典实用/简明扼要/便于移植
* 接口: 数据口-P0 指令-P4.5 读写-P2.7 使能-P2.6
***************************************************************************** */

#include "LCD1602.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1.059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误差 0us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CD_Delay1ms(unsigned int ms)
{ for (; ms>0; ms--)Delay1ms();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COM(unsigned char 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COM(unsigned char com)   //八位/四位数据口写入共用
{
  LCD_E = 0; Delay1ms();
  LCD_RW= 0; Delay1ms();    //选择写入
  LCD_RS= 0; Delay1ms();    //选择发送命令
  LCD_E = 0; Delay1ms();    //使能
  LCD_DATAP= com; LCD_Delay1ms(2); //先发送命令字节高四位
  LCD_E = 1; Delay1ms();    //写入时序(脉冲)
  LCD_E = 0; Delay1ms();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AT(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_E = 0; Delay1ms();
  LCD_RW= 0; Delay1ms();  //选择写入
  LCD_RS= 1; Delay1ms();  //选择输入数据
  LCD_E = 0; Delay1ms();  //清零使能
  LCD_DATAP= dat; LCD_Delay1ms(2); //先发送数据字节高四位
  LCD_E = 1; Delay1ms();  //写入时序(脉冲)
  LCD_E = 0; Delay1ms();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Init(void)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_COM(0x38);   //开显示
  LCD_COM(0x38);   //开显示
  LCD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COM(0x01);   //清屏
  LCD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CLS(void)
* 函数功能       : 清屏
*******************************************************************************/
void LCD_CLS(void)
{
  LCD_COM(0x01);   //清屏
  LCD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LCD1602写入字符串函数*/
//指定坐标函数 ( X:行[0-1] Y:列[0-15] )
void LCD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str)

{ unsigned char i = 0;
  LCD_COM(0x80+X*0x40+Y);
  while(str[i]!= 0x0)LCD_DAT(str[i++]);
}
//设定坐标函数 ( X:行[0-1] Y:列[0-15] )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X==0)LCD_COM(Y+0x80);
  if(X==1)LCD_COM(Y+0xC0);
}
//LCD定位显示光标函数 mode=0:光标关闭 mode=1:光标显示
void LCD_Cursor(unsigned char mode)
{
  if(mode==0)LCD_COM(0x0C);
  if(mode==1)LCD_COM(0x0E);
}
//LCD定位显示光标函数 mode=0:关闭闪动 mode=1:开启闪动
void LCD_Blink(unsigned char mode)
{
  if(mode==0)LCD_COM(0x0C);
  if(mode==1)LCD_COM(0x0D);
}
//*** END ****************************************************************************

管理

网友J:
该程序可以显示的,,,,,真机上,可能晶振不同,也许要调整一下延时。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点亮一个1602怎么这么多代码?这是什么语言我也看不懂头晕,汇编十条以内就点亮字符了

他这个是用了一个IIC转并口的转换,屏跟单片机是IIC接口的

网友L:
有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协议出错

网友M:
首先降低MCU的频率试试,如果不乱码了,说明是时钟太快了,1602硬件无法响应。可以把程序里E脉冲后面适当加些延时,比如几个nop语句,实在不行,加1us~2u延时。